请教: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容的好坏?正在检测挂掉的OSD板

楼主(2010-07-02):
        虽然自己是搞建筑的,电路方面完全是外行,但还是奢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检查出挂掉的OSD板的哪个部分坏掉了。根据分析,7456芯片的AV OUT正确输出了OSD信息并且可以更新,起码说明7456芯片的部分功能是可用的(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1936&extra=page%3D1)只是AV IN信号无法输入7456芯片和OSD信息进行叠加。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1、7456芯片处理AV IN信号部分失效了,相当于7456芯片挂了;2、AV IN输入至7456芯片的22号脚的过程中产生问题,芯片本身是好的。
本人现在研究的就是第二种情况,佛祖保佑,7456别挂
        从网上找了MAX7456芯片的资料,根据资料研究Easy OSD板上的电路走向,基本能看懂电路板的接线和7456说明书的针脚说明差不多是一致的。不同的地方是25脚接Csag"-I (-"、26脚接Cout"-I (-"后并联然后串75欧姆电阻至AV OUT,电路板上是先并联然后串"-I (-"(实在不知道电路图中这个标志是什么元件 ),不过既然AV OUT起作用,我也就不管这么多了。
        AV IN至7456芯片的22号脚之间连了一个75欧姆电阻接地,还有一个0.1uF电容,我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这个电容是否坏掉?

网友A:
不用通电,表笔测电阻,接到电容两侧,看电阻变化。
有变化基本没问题,最后应该是无穷大。
其实,你基本不用测那个电容,那个电容耐压没那么差。。。
你看看那个 75欧姆的电阻是不是烧了。。。

网友B:
老兄再过几天就可以自己开发O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通电,表笔测电阻,接到电容两侧,看电阻变化。
有变化基本没问题,最后应该是无穷大。
其实,你基本不用测那个电容,那个电容耐压没那么差。。。
你看看那个 75欧姆的电阻是不是烧了。。。

电阻是正常的,75欧姆左右。
我用“2K”电阻档测电容,有两个是恒值“652”,电路板上大部分电容测量数值都没动过,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再过几天就可以自己开发OSD了

哈哈,没事就喜欢穷折腾,折腾的都是时间啊。

网友A:
应该是几百K才对吧。
你那俩电容,都是滤波电容,是模拟电源部分滤波的,莫非哪里有短路。。。
可能是电容击穿了。。。
1 意思是开路或超过量程,2K电阻档量出来正常,应该是OK的。
你这个板子应该问题不大,仔细观察下元器件有无气泡,有味道,烧焦痕迹,有全部清晰大图看看最好
大家帮你一起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几百K才对吧。
你那俩电容,都是滤波电容,是模拟电源部分滤波的,莫非哪里有短路。。。
可能是电容击穿了。。。
1 意思是开路或超过量程,2K电阻档量出来正常,应该是OK的。
你这个板子应该问题不大,仔细 ...

好!回家用三脚架拍,昨晚拍的手抖,而且图太大了,远超300K.看样子要分成四张图,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C:
我帮你修吧,在线测试电容是不行的,你一定要确认你的摄像头是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修吧,在线测试电容是不行的,你一定要确认你的摄像头是好的啊

百分百确认!摄像头是好的,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去掉OSD测试了,一切OK!
如果C16电容被击穿,我是否可以用飞线短接电容两端? 就是想确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可短接电容 只能换一个电容 但是 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极小  那个电容也不是电源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短接电容 只能换一个电容 但是 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极小  那个电容也不是电源部分的

唉,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寄给你吧,没这个技术力量折腾

网友E:
要是是指针式就把挡位调到电阻最大档,应该是指针瞬间偏到尽头,然后一点点回来。。我始终没想明白你没事去并个电容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是指针式就把挡位调到电阻最大档,应该是指针瞬间偏到尽头,然后一点点回来。。我始终没想明白你没事去并个电容干嘛。。。

本想共用电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是指针式就把挡位调到电阻最大档,应该是指针瞬间偏到尽头,然后一点点回来。。我始终没想明白你没事去并个电容干嘛。。。

0.1uF的电容用100K档测量,指针也只会摆动一点点就复位,指针怎么会偏到尽头?

网友:
换27MHz晶振试试看,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
楼主相当牛  明天可以仿造出OSD了

网友:
不用试了,7456心片坏了,换上包好,因为你是电容放电击穿MAX7456心片了,这个情况下电容坏的机会很小的

网友:
有一个误区: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滤波——这是错误的
要知道干扰的高频成分居多 并联一个瓷片电容 也许都比并联一个大的电解电容效果好得多   你图中的"-I (-"就是电解电容  “竖线”端是正极  “括号端”是负极
另外:电调的电容是要低ESR的
      FPV中所用的升压/ 降压电源模块的并联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