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7-02):
新买的无限94103型号1:10电动平跑,遥控距离不超过4-5米,超出4-5米
遥控器
就没反映了,不能遥控,离近点就好了(遥控用的新
电池
),满电,求教各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检查接收电,看下接收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同志,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检查距离,然后把接收机的天线从天线管里弄出来拉长后再试,最好换个长一些的天线管。还有发射机的天线要全都拉出来。

网友C:
感觉和以前看到的帖子有点像
是不是没拉出天线玩,把控里面
叫什么来着烧了啊
 新手
一点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