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7-02):
新买的无限94103型号1:10电动平跑,遥控距离不超过4-5米,超出4-5米
遥控器
就没反映了,不能遥控,离近点就好了(遥控用的新
电池
),满电,求教各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那就是控和接收问题

网友B:
4-5m怎样玩呀,另电机要加消除火花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能否帮助小弟一下?详细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C:
你的接收机天线是不是绕成一脱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