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行OSD的GPS知识

楼主(2010-07-02):
我们常说的GPS其实指的是GPS系统中的GPS接收部分。这个部分有天线和计算电路两部分。
GPS接收机的计算原理为:每个太空卫星在运行时,任一时刻都有一个坐标值来代表其位置所在(已知值),接收机所在的位置坐标为未知值,而太空卫星的讯息在传送过程中,所需耗费的时间,可经由比对卫星时钟与接收机内的时钟计算之,将此时间差值乘以电波传送速度(一般定为光速),就可计算出太空卫星与使用者接收机间的距离,如此就可依三角向量关系来列出一个相关的方程式。
一般我们使用的GPS接收机就是依上述原理来计算出所在位置的坐标数据,每接收到一颗卫星就可列出一个相关的方程式,因此在至少收到三卫星后,即可计算出平面坐标(经纬度)值,收到四颗则加上高程值,五颗以上更可提高准确度,这就是 GPS的基本定位原理。一般来说,使用者接收机每一秒钟的坐标数据都是最新的,也就是说接收机会自动不断地接收卫星讯息,并实时地计算其所在位置的坐标数据,如此使用者便不需担心是否接收机显示的数据太旧或是不准确了。
另外,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的定时信号提供纬度、经度和高度的信息,精确的距离测量需要精确的时钟。因此精确的GPS接受器就要用到相对论效应。
  准确度在30米之内的GPS接受器就意味着它已经利用了相对论效应。华盛顿大学的物理学家Clifford M. Will详细解释说:“如果不考虑相对论效应,卫星上的时钟就和地球的时钟不同步。”相对论认为快速移动物体随时间的流逝比静止的要慢。Will计算出,每个GPS卫星每小时跨过大约1.4万千米的路程,这意味着它的星载原子钟每天要比地球上的钟慢7微秒。
而引力对时间施加了更大的相对论效应。大约2万千米的高空,GPS卫星经受到的引力拉力大约相当于地面上的四分之一。结果就是星载时钟每天快45微秒, GPS要计入共38微秒的偏差。Ashby解释说:“如果卫星上没有频率补偿,每天将会增大11千米的误差。”(这种效应事实上更为复杂,因为卫星沿着一个偏心轨道,有时离地球较近,有时又离得较远。)
我们FPV的OSD所使用的GPS模块也包括两部分:1、GPS接受天线,2、计算电路。因此可见,计算电路部分担任的计算量是相当大的,计算芯片的运算速度也就决定了GPS模块输出信号的刷新率,计算速度足够快的话就可以输出5Hz、10Hz甚至20Hz-100Hz。
由于卫星是处在相当高的运行轨道上,其传送的讯号是相当的微弱,因此它不像一般通讯无线电或大哥大等可在室内使用或收到讯号,在使用时需注意下列事项:

1.需在室外及天空开阔度较佳之地方才能使用,否则若大部份之卫星信号被建筑物、金属遮盖物、浓密树林等所阻挡,接收机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卫星讯息来计算出所在位置之坐标。

2.请勿在具1.57GHz左右之强电波环境下使用,因此环境易将卫星讯号遮盖掉,造成接收机无法获得足够的卫星讯息来计算出所在位置之坐标,尤其是高压电塔下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FPV飞行在高压线附近时会出现定位不准确,另外在高压线附近飞行也是极其不安全的。

3.单纯 GPS 所计算出的高程值,并非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海拔高度及气压计量测的飞行高度,原因在于所使用的海平面基准点不同,因此在使用时请务必注意此点

GPS分类
 1. 导航型接收机
  此类型接收机主要用于运动载体的导航,它可以实时给出载体的位置和速度。这类接收机一般采用C/A码伪距测量,单点实时定位精度较低,一般为±10m,有SA影响时为±100m。这类接收机价格便宜,应用广泛。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此类接收机还可以进一步分为:
  车载型——用于车辆导航定位;
  航海型——用于船舶导航定位;
  航空型——用于飞机导航定位。由于飞机运行速度快,因此,在航空上用的接收机要求能适应高速运动。
  星载型——用于卫星的导航定位。由于卫星的速度高达7km/s以上,因此对接收机的要求更高。
  2. 测地型接收机
  测地型接收机主要用于精密大地测量和精密工程测量。这类仪器主要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相对定位,定位精度高。仪器结构复杂,价格较贵。
  3. 授时型接收机
这类接收机主要利用GPS卫星提供的高精度时间标准进行授时,常用于天文台及无线电通讯中时间同步
最后说一句,利用多个GPS放在飞机上进行GPS载波相位测量能够准确的测量出飞机的姿态,省去了惯性元件测量,但是计算量也比较大,国外已经有这样的商品化GPS相位姿态测量仪,价格不低,精度也很高。

网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网友:
难得看到除广告外这样好的技术性文章

网友:
学习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说GPS刷心速度越快越好呀

网友:
 又见好文,先学习。

网友:
要顶这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这样,GPS就是位置传感器,刷新率高就说明采样率高,当然是越高越好,只是受到芯片的制约

网友:
小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