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陀螺仪和三轴陀螺仪,平衡仪的区别

楼主(2010-07-02):
一般陀螺仪和三轴陀螺仪,平衡仪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几轴的陀螺仪?姿态平衡仪属于陀螺仪吗?

楼主:
姿态仪(姿态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还有双轴陀螺仪有时怎么样的呢?

网友:
陀螺仪,即角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感知一个向量上的角度变化率

平衡仪,即角度传感器,可以感知一个向量上的角度值

多轴,就是在正交的不同向量上多个传感器同时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陀螺仪其实就是单轴 即锁尾 飞行时 无论机机前或后 左侧或右侧 但是尾巴总是能保持一个方向 只要你不做摆尾动作 它是不会自己摆动
三轴陀螺 就是 锁前后 锁副翼 锁尾
平行仪 其实也就是陀螺仪 在直机上 最基 ...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