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号坦克 开机只闪前灯,按什么都没反应

楼主(2010-07-02):
恒龙3号 开机只闪前灯,遥控器按什么都没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

网友:
 昨天晚上我都给您说了!忘记了?

网友:
先按遥控器上的启动键啊

网友:
电池没电了,额滴神哪!

网友:
肯定是没电了,因为灯还亮所以以为有电

网友:
没电······如果充满了,还是这样就是遥控器没电还是遥控器坏掉?

网友(2010-08-31):
电量不足的,你再多充几小时电就好了

网友A:
先确定车身电池跟遥控器的电池是否有电,如果都有电的话可以把晶振拔出来后重新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车身电池跟遥控器的电池是否有电,如果都有电的话可以把晶振拔出来后重新插上试试

网友(2012-01-17):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啊,你的现在解决好了吗,你多少QQ,我的是,38623810.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QQ多少号,我是,38623810

网友:
基本是么电了

网友:
你的情况我碰着过,不是电池的事,你把车体拆开,动动音箱,那块接触不好,如果那不行,你就拆电路板,动动靠着电池那面,保证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