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 可以用头部追踪吗??

楼主(2010-07-02):
各位大虾!如题想把头部追踪放到6EX上玩车玩船用!不知道可以吗??
要是可以怎么设置,连接??
多谢!!!!

网友A:
不行 只有 FF7 以上的 才可以

网友B:
通道实在不够

网友C:
通道够 就是不带教练开关

楼主:
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实在不行,就用手动控制摄像头的方向,用一个摇杆够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