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小红O起滑奇慢······

楼主(2010-07-03):
我买的商品船O艇,刚刚买时还不错,过了一年后起滑越来越慢,原配的是三叶塑料浆 马达是fsd380  2474kv  现在用4SA123都难起滑。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因该配什么浆好呢?O长56cm 宽18cm  出轴长度6CM

网友:
对了还有LZ你硬轴里加过润滑油吗?

楼主:
当然有了,轴断一次我就加一次黄油。

网友:
看看电机温度怎样, 估计是电机退磁了

楼主:
电机温度不高,没退磁。刚买的时后起滑也是比较难的,现在根本不起滑了。

网友:
380、2400KV!太小啦!

楼主:
更正一下,电机KV2600

网友A:
用LIPO 3S 11.1V 25C 2200MA, 我自己试过。我现在升级为XXD 70A电调,FSD B2858 3600KV电机。用4S A123 跑,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PO 3S 11.1V 25C 2200MA, 我自己试过。我现在升级为XXD 70A电调,FSD B2858 3600KV电机。用4S A123 跑,爽!

你的就是这只船?

网友:
换两叶浆会好点哦,3叶浆本来就起划慢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不要急于换桨,桨大了电机的负荷也会加大。先检查一下电池,电机。再就是把电机三根引线中的两根对调一下试。

楼主:
ls说得好可爱,我的电机没有反着转。

网友:
换浆再试试。。。。。换436的两叶浆

网友:
同样的配置同样的电池,不起滑只会是电子设备的问题,个人觉得。

网友:
三十說得是,不是電機退磁就是電池有問題了.

网友:
用那种三叶浆本来起滑是会慢点的,试试双叶浆吧,电机轴承可能也要换换了,另外有可能是电池老化了,先换新的电池试试吧~~

网友:
大家都给了很多意见.但未见楼主的接受.
那就干脆看下就算了.  何必要说自己看法呢!
楼主

网友:
1.电池坏了!2.电子设备有问题了3.轴承有问题

网友B:
哈哈,前辈们的意见我一早就采用啦。难到要向你报告。不过在这里要向甘多位前辈表示感谢!

网友C:
那才是好样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用B28馬達推得起438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