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继续问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0-07-03):
上次请教了关于推重比是多少可以爽飞的问题。现在我想问,同样推重比,不同起飞重量的飞机,是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速度不一样?重一点的因为惯性大会快一点?抗风性能好一点?举个例子:500克的飞机,500克的拉力。现在换了电机电调,拉力变成了800克,飞机重量也变成了800克。那么现在这架飞机和原先500克的飞机比,是不是快一点?抗风一点?

网友:
会快一些,但不是绝对的,因为这时候升阻比更大了,飞机的阻力更大了,实际还和桨,翼型等相关

网友A:
推重比并不是飞机的全部性能的体现
不同气动性能和不同布局的飞机  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B: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800g的肯定比500g的抗风。

不过速度方面,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按照道理来说,500g的会比800g的要快,

虽说质量与惯性有关,但是这个仅限于你飞机达到某速度之后收了油门,靠惯性飞的时候,速度会比500g的要高。

不过,飞机重了,也不好飞的,相同的翼面积,重量上去了,造成翼载过大,起飞所需速度就提高了,降落的时候,也要很高速才行,速度过低容易失速,对于高速降落,对新手来说,是一个难题。

网友:
学习了,我以为飞机重了,抗风性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并不是飞机的全部性能的体现
不同气动性能和不同布局的飞机  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请看我的举例,如果同一架飞机,只是内部设备改变,气动性能不发生任何改变,同时,推重比保持不变。那么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800g的肯定比500g的抗风。

不过速度方面,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按照道理来说,500g的会比800g的要快,

虽说质量与惯性有关,但是这个仅限于你飞机达到某速度之后收了油门,靠惯性飞的时候,速 ...

谢谢你的解答。我举例说明,也不是我实际情况,呵呵。当然,不同速度飞机的降落,肯定是要慢慢熟悉慢慢练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800g的肯定比500g的抗风。

不过速度方面,基本是一样的,而且按照道理来说,500g的会比800g的要快,

虽说质量与惯性有关,但是这个仅限于你飞机达到某速度之后收了油门,靠惯性飞的时候,速 ...

你说错了,同样的飞机情况下,翼载荷变大了,这个飞机速度会快很多。我在同款飞机上的不同动力配置尝试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错了,同样的飞机情况下,翼载荷变大了,这个飞机速度会快很多。我在同款飞机上的不同动力配置尝试过很多次了

那么翼载荷和速度有关系了哦照你这么说?

网友:
菜鸟,飘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翼载荷和速度有关系了哦照你这么说?

翼载荷大肯定是速度要快些。
因为飞机重量增加了,那么机翼产生的升力也要增加。而翼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流经翼面的气流速度才能增加升力,,所以必然的要增加飞行速度,就这么简单!!

网友:
至于抗不抗风;我倒是觉得人的因素大些

网友:
想快 想抗风  增加推重比不就可以了么  正如你说的 500G飞机500的拉力  你500G飞机800G的拉力肯定快 也更抗风  还有就是增加舵量也可以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载荷大肯定是速度要快些。
因为飞机重量增加了,那么机翼产生的升力也要增加。而翼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流经翼面的气流速度才能增加升力,,所以必然的要增加飞行速度,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也就是说,在机翼强度允许的范围内,翼载荷越高,需要产生的升力就越大,提高升力,就要速度快(流经翼面气流速度增加)。那么飞机的失速点,就越高,起飞降落都会困难一些。对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孺子可教也”开玩笑的。
我也是看书学习的!!有本好书还是有用的。其实我也就一菜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孺子可教也”开玩笑的。
我也是看书学习的!!有本好书还是有用的。其实我也就一菜鸟而已

介绍下这本好书!还有,“菜鸟”是横向而言,毕竟大家接触模型的时间有先后。大家应该纵向比较,和自己比较,不要在自己的时间轴上永远做菜鸟,就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