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给用A6的提个醒

楼主(2010-07-03):
A6一直用的好好的,现在天热了,昨天晚上充,1A电流冲。
插上去就没怎么管,在另外个房间上网,大概冲了1个半小时的时候,过去看了一下,4.1v多,还在继续冲。手摸充电器感觉比较热,但是风扇不转。
然后又继续上网。
等到晚上10点多,应该冲了2个小时了,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听见充满电滴滴响的声音,过去一看,发现A6屏幕上的风扇图表已经几乎消失了,屏幕好像死在那里。电池没问题,下来一量电压和平常充满电时的电压一样。

难道是因为天热的缘故?真怕哪天死掉还在继续冲,把电池冲爆啊!

有什么办法能让风扇在充电的时候主动转呢?

问一下,这样的情况需要返厂维修或者升级吗?

网友:
好危险,还好LZ想起来了

网友:
我晕,你别吓我,我才入手的A6。。。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魔友家为什么失火了,还有个把电池冲的很烫。。。

网友:
最好是留下空调电费再玩模型

网友:
小心点好:

网友:
a6的自动散热风扇貌似启动温度比较高。

网友:
LZ有没有按一下按钮,看看有没有反应,才能确定是否死机。

网友A:
A6的风扇貌似是根据充电电流大小来判断是否启动,根本不管温度的。我是自己加了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底座,这样就不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的风扇貌似是根据充电电流大小来判断是否启动,根本不管温度的。我是自己加了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底座,这样就不烫了~~~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在大电流充电,刚启动风扇就转了。
而小电流充电,始终都不转。

网友:
我试过2.2A才会转,但我平常都是1.5c充,反正有的是时间。

网友:
建议A6改进固件,还有就是A6升级固件太麻烦了,每次都要返厂!

网友:
强烈要求出个程序,上电就转。。。安全第一,噪声能接受

网友:
一定要小心,我的0851就是这样,冲开了有时就不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