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飞机的急问:如何用板控控制模型车啊?特别是怎么设置让 ...
飞飞机的急问:如何用板控控制模型车啊?特别是怎么设置让车后退.....

楼主(2010-07-03):
如题!
搞了一个二手的平跑,没有带控的,原想想自己手上有许多控,跑二通的车应该没有问题吧,但仔细再想,我的飞飞机的控,油门只有一个方向,如何实现后退动作啊?
急死人的事情,儿子还在等着我教他玩车呢?这回看来要损失形象了.........
江湖求急,走过路过的请帮忙啊.......

楼主:
忘记说了
车配的是有刷双向电调........

网友A:
如果楼主手上有类似F或JR这样的控,很好办。看看说明书,打开后盖,把油门通道的摇杆后面改一下(挂上弹簧,拆掉阻尼弹簧片)就变成自动中立的位置了。油门杆中立后,配上有刷双向电调,向前推就是前进,向后拉就是后退。很简单的

楼主:
是不是将电调接在控的副翼或者升降接头上,因为这二个正好是杆位置中的,然后就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了呢?
担心啊,不要把我的接收给烧了......接收贵啊........

楼主:
谢谢3楼的解答!
但我感觉仍然不对劲啊,如果油门杆中立,就代表油门不在低位,可能开控就报警啦....... 我找了说明书全看了,不管是FU的还是JR的,都没有设置能让油门低位在中间的........用油门曲线的方式吧,没有负数可以设置的.......

楼主:
哦!明白了.......
是不是这样用设置油门曲线方式: 从最低到中位是+100%--0;从最高位到中位也是100%--0;

楼主:
哎!汗颜那......
答 案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F%F2%B5%E7%B5%F7
电调插在1、2、4通道都可以,就是要插在摇杆能自动回中的通道上就可以了,不要插在油门通道上,然后电调会自动识别摇杆的中立点为0

网友B:
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看你个人的操作习惯,但是最终,要靠遥控器的功能来实现不同的操作方式。
比如说,用非油门杆来控制油门、刹车。用油门杆位的X轴来控制方向等等等等

网友C:
不要用油门通道就可以。。

网友D:
双向电调中点才是油门零位 找个日本手板控 电调接升降通道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