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船模商家和入门快艇

楼主(2010-07-03):
夏天到了想向水里发展,求推荐船模配件的商家和适合入门的艇型,家里有比较多的3s 2200mha的电池,最好能适用的。
还有船一般是自己造还是买成品的?一般玩到破百花费是哪个级别?谢谢!:loveliness:

网友:
一般破百的船都是自制的,破百最多船有 (虾艇.O艇.V艇)

网友:
- -V艇O艇不都一样啊........破白的 虾艇(相对简单)  大闪电VO..开头那个什么的(普通) O艇(难)  如果是大闪电那种类型的一个vo开头的船壳1200的配置4S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求推荐个入门的配置,买啥样的船壳加什么配置?谢谢!初步想搞个O艇玩玩,呵呵。

网友:
看你多少票票喽

网友:
原以为板凳就够直接的了,6楼的更直接~

楼主:
求PM三十淘宝店地址,谢谢!
老虎是ID叫supertiger的吗?

网友:
小心封ID哦!要低调

网友:
我是买了玩具船,双马7008,速度25+,玩玩感觉相当不错!

网友A:
现在国内最快的O艇速度达到145公里的时速,现在这个人正在在一步改进,改进速度大约在170公里左右。

网友:
夏天都玩船了 哈
              |    |    |
             )_)  )_)  )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网友:
上来就要破百。厉害。

网友:
破百问题是你一心人有那操纵技术么?100KM的速度撞到岸上那杀伤可不小

网友:
买个玩具类便宜的玩了差不多了再买好一些的,恐怕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最快的O艇速度达到145公里的时速,现在这个人正在在一步改进,改进速度大约在170公里左右。

O艇可以达到145KM 有视频吗?瞻仰一下

网友:
170的O???开玩笑的吧~~~无图无视频无真相

楼主:
呃,似乎有点误会,没想上来就破百,我就是想大概了解一下玩船到一定阶段的花销,好定个目标,呵呵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loveliness:

网友B:
我也搭个车,等高手指教,本意是想弄个最快的玩具船,或者可以简单改装就可提高速度的玩具船,目标速度50KM

网友:
我也等看高人的145的O艇,170的就以后等高人破了再说吧!据我所知国外有跑130+速度的O艇,国内110的还没见到。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最快的O艇速度达到145公里的时速,现在这个人正在在一步改进,改进速度大约在170公里左右。

145KM?你连船型都没分清楚吧! 你说这速度不是虾 就是CAT,O到这速度我还真是没看到过

网友:
我的小O艇可以跑到90-100哦: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搭个车,等高手指教,本意是想弄个最快的玩具船,或者可以简单改装就可提高速度的玩具船,目标速度50KM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0292&extra=page%3D1
参考这个吧!!!!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