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纷纷到位】】】AX滑翔机 独眼龙5.0 10CHP 单板CCD 2.4G图传。。。。

楼主(2010-07-03):
发现机翼下面开口后可以放不少东西 作为轻型载机是个不错的选择,天行者太大,高贵

做工非常的棒,狠光滑。

网友A:
电子设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呢

摄像头还没有到,是不是商家把快弟得罪了 ,这么慢,普遍反应慢,我也不例外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B:
想看看机翼下面开口的具体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机翼下面开口的具体PP

还没有开始装,那里全是空的,可以切开用纤维带封上。

网友:
我觉得ax滑翔机很像老外飞FPV的easystar 只是AX的机身太细 不知道哪里有easystar卖 中文叫什么?

网友:
AX就是EASY STAR

网友:
但是感觉机头和easystar不一样 没有easystar的机头大

网友C:
别高兴太早,空机飞下试试
我遭两次了,一架左右不平衡,一架头重,空机豆重,改电机偏角好点,还是重

网友:
我在淘宝上认识一个卖单板CCD跟图传的商家那发货是相当的快啊,他的EMS超快,同样是广州差距咋那么大呢?别人平均5天左右到我这里,他的3天准到。。。。至于谁小弟不便多说以免有人说我广告

网友:
好像是水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高兴太早,空机飞下试试
我遭两次了,一架左右不平衡,一架头重,空机豆重,改电机偏角好点,还是重

就是找到的这个空间可以放一块电池,彻底解决头重。

网友:
2200电池共用电  刚好适合这个飞机

网友C:
电机下面尾巴和机身连接的地方加固下,容易断
机身两侧可以加两根碳杆,即使机头着地也不会变形

网友:
场地大点,不好降

网友:
这个机飞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下面尾巴和机身连接的地方加固下,容易断
机身两侧可以加两根碳杆,即使机头着地也不会变形

多谢提醒

楼主:
图传0.5W,1W,实际供应5V电源,电流100ma和180ma,具体的发射功率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消耗功率差不多是对的

楼主:
这个配小笔记本用

楼主:
单板摄像头,配镜头重量一共16克

发现掉了颗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和旁边的一样是47微的?

楼主:
14DB平板

10DB的车顶天线

楼主:
最后是主角上场-----------------------毒眼龙5.0

自动飞行,自动返航,安全全靠它了

这个不能省

网友:
ax带不动吧

网友A:
晕 怎么掉了个 元件  ?  发回来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怎么掉了个 元件  ?  发回来修吧

怕怕,回来再掉二颗

网友A:
是和这个一样的 采集卡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这个一样的 采集卡序列号????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怎么掉了个 元件  ?  发回来修吧

搞定 电脑主板上面很多这种电容

网友A:
就这个

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

是一样的 我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

已经试过摄像头了,效果不错 ,这种单板的集成度高,更适合FPV飞行,单板可以完成的事为什么要双板呢?一个解释--成本

楼主:
EASYCAP也试过了,录制效果也狠不错,没有延时,可以边录边飞。

网友D:
这个摄像头不错的。我已经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摄像头不错的。我已经山寨了。

恭喜山寨到了 流行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机翼下面开口的具体PP

切开就可以了,再用纤维带沾上对强度不会有什么影响,也许这个地方原本就是放设备的。

电调,接收机,OSD都可以放里面。

空间还不错

网友:
等待试飞录像

网友:
驼得动不,额的AX不好使,低头

网友C:
迟迟不见视频啊,哥好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迟迟不见视频啊,哥好寂寞

最近把控拆坏了,新控还没有到位,最严重的是第一次玩固定翼

楼主:
刚才对图传做了拉距测试,耗时1个多小时,腿都走软咯:loveliness:

出发前

楼主:
选好1地势稍高的路段,车停路边,发射放车顶上,端起S10和接受,走到1加油站开始有点点干扰,

背对发射时出现稳定的雪花点,太走远了,拍车顶的发射被人拿走,赶紧撤。

刚才相机没电,回来照的。

楼主:
号称1W的发射原装“天线”,实际就是根铜线

楼主:
接收天线,3dB,和发射比较算是根天线了

楼主:
供电都是2S,回来摸模块,几乎没有发热。上车赶紧开到加油站,距离是1200M, 远远超过卖家提供的距离 ,可能他说的是铜线的距离叭

楼主:
用 “ 地面空旷传输距离”    除以  “天线总增益”

得出的数据

大致就是发射功率

发射功率>1200/3+1=300mW,非常了得了,比一些水货强太多 实际距离应该还可以有个几百米没问题,信号还比较强

网友E:
真不错,拣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拣到宝了。

应该是有些商家把狠普通的东西贴个FPV就当个宝卖了

网友F:
期待视频
LZ能发个详细的清单吗?也许能对我们这些蠢蠢欲动的新手们有参考作用。

网友G:
楼主怎么有两种图传?
我看样子是号称1W的100块1对的那种
怎么还有0.5W的 能否PM个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有两种图传?
我看样子是号称1W的100块1对的那种
怎么还有0.5W的 能否PM个地址啊

一起买的啊,0.5W的准备飞直升机,自己网上搜2.4G 模块不就出来了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视频
LZ能发个详细的清单吗?也许能对我们这些蠢蠢欲动的新手们有参考作用。

目前还是地勤 主要装备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上视频呐,搞那些没用的有啥意思

楼主:
10C到位

这2个钮非常方便

网友H:
我也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玩

请教电池放在哪儿?怎么没看到。

网友I:
其实AX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飞机

之所以不好飞,要么推油门抬头,要不就低头的还是因为没有调好重心。AX除了本身的载荷之外,再拉个200多克一点问题都没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4%F1%CE%C3%D7%D3可以看看俺的AX  FPV空战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动力电

楼主(2010-08-17):
引用 网友I:
之所以不好飞,要么推油门抬头,要不就低头的还是因为没有调好重心。AX除了本身的载荷之外,再拉个200多克一点问题都没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1779&highlight=%2B%C4%F1%CE%C3%D7%D3可以看 ...

不错不错,多几架飞机一起玩才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所以不好飞,要么推油门抬头,要不就低头的还是因为没有调好重心。AX除了本身的载荷之外,再拉个200多克一点问题都没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1779&highlight=%2B%C4%F1%CE%C3%D7%D3可以看 ...

AX的正确重心在哪里?机翼碳杆那里?

网友:
顶起来   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玩

看看你都把飞机折磨成这样了。
我等心疼呀。。
下次不许了啊。
要爱惜。
哈哈哈。
玩笑了。朋友莫怪。玩的开心最好。

网友:
我只买了模块,感觉那些接口太重了

网友:
视频到哪儿?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1、OSD的自动返航是怎么回事?
2、摄像头为什么都是斜向下放置?只对正前方,水平放置不是更好吗?更向飞行员在飞机里面的视线。

网友(2011-02-19):
58楼的兄弟的机机一跳出来吓我一跳,把我笑喷了,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机太有个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