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岗塔飞场首飞,炸的是寂寞

楼主(2010-07-03):
作为新人,早已做好首飞炸机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炸的是那么的彻底,让我多么的无奈~~~~

7-3上午,我和一开模型店的朋友一起到赤岗塔旁的空地飞场放飞机,首次跟行家出来玩,既新鲜又紧张,迟迟没敢飞,一直看

我照足朋友吩咐,帽子、拖鞋、太阳镜备齐,炸机前先拍照留念!

一直看着旁边的飞友玩,好多都是上年纪的大叔啊! 他们几乎都是玩KT机的,没有油动,也没有直升机

飞友的机机在“小蛮腰”映衬下

网友:
```````````

这身装备是预防机机掉湖里的不?哈哈

楼主:
即使是初次见面,那几位上年纪的飞友都很热心、真诚,鼓励我把飞机投出去。

首次掷出去滑翔,没开动力,轨迹基本OK

后来打开动力掷出去——1秒炸!机头断裂。还好所有机件设备完好,用胶布修复后再飞,能拉起来了,但飞机往左载了下去!

飞友过来帮忙检查,说是马达的推力线设定不好,改了稍微下推、右推的设置,但还是不行,摔了几次机身基本“粉碎”了!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飞固定翼的了,但这次做的机身实在太脆弱,设置也不科学。幸运的是这机身的设计对设备的保护比较好,回家再造后又是一架好机!

炸前的机身:泡沫材料太脆弱,不耐撞,

炸后:机身头部粉碎性破坏,下部和右侧的加强木全部撞断!

幸运的是:电池、电调等所有装备完好,机翼也仅受轻伤

网友:
还在练模拟的飘过

楼主:
看来大家对炸机是比较感兴趣,连新人的板凳也不放过~~~

这飞场周边确实是有水的,主要是野草。所以人的装备是能涉水。

接上话题,我那DIY固定翼(电滑,我自己认为是)炸掉后,又从车尾搬了一架玩具LAMA出来玩。
说是玩具,但也比较大,有1米长。

本来想飞一下航线,但日久欠飞的机机,大概飞了1分钟左右,
居然发生骇人的情况——上下桨打架!

还好当时的高度只有几米,摔下来受伤情况不严重,主要是上层的A桨打坏,下层B桨没什么事。

当时在场众人一起过来研究炸机原因,搞不懂,有可能是我收油门过快,导致上下桨发生干涉打浆,但这是从没遭遇过的。

回家后,认真检查,只是A桨的外沿破损

因备用桨已经用完,附近的店家也没货,我就试着把A桨切掉一部份,其实主要是把桨的前沿破损部分切掉,并把两片桨叶做成一样。
大概的检查,没什么大偏差,就装机试机

两片A桨被我加工后的形状是一致的,用简易的天平确认重量一致。

完工后到楼下小区试了一下,没什么异常!就这样将就一下吧~~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祝早日爽飛

网友:
这lama还真大啊

楼主:
痛定思痛,刚入手一些基础装备:天地飞6X-A(2.4G),2212-1000KV电机/30A电调(XXD),9寸浆1只,舵机若干。
忙完手头工作后再干吧。

网友:
上下打架,是不是因为风的关系?

网友:
飞机造型很好看 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今天炸掉的机配置如下:2212-KV2200电机/6030桨;30A电调,都是XXD的。

这套装备主要是用在F22之类的KT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