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挖到一架烂J

楼主(2010-07-03):
RCGROUPS里面找到的
看到翼尖 我无语了
这么烂还装上FPV设备只能说这架飞机肯定很好飞 不然肯定丢垃圾桶了

网友:
这机真是够烂的

网友:
功夫到了极致飞花摘叶也可伤人

网友:
以我观之,此机操控性极好,因为尾力臂很短,升降舵完全位于螺旋桨涡流下,舵面效应极高

两侧流线型的后掠翼尖,又增强了该机的横侧安定性,此效果不亚于3度上反角起到的安定作用

所以此耐一高手作品也

网友:
只要好飞,烂不烂无所谓,越烂越不心疼,超低空才大胆。

网友:
原型是米国的影子无人机

网友:
我有一架比这个吓人的,想都不敢想我那架飞机,害怕做恶梦

网友:
我曾听人说过,只要有好的动力,砖头都可以飞上天!

网友:
我早做过类似的机子,尾力柜太短,飞机很难飞,因为飞机要靠尾翼平衡,太短的尾翼平衡性能很不好,再加上那两支小小的碳杆,不足以固定尾翼,加上动力的气流流过尾翼,会造成飞机尾翼剧烈抖动,使整个飞机非常不稳定!

以上是我试飞心得!

网友:
出来冒个泡,顺便混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