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425 KIT和 STD-C的区别。。

楼主(2010-07-03):
这个只是套装搭配的编号区别吧?单是空机没有差别对吗?
最近对425中毒太深。。。忍不住了。。。

网友A:
你好 kit 就是425塑料空机 含塑料头罩 不含大浆 电机齿
std-c 就是含动力 含大浆 含电机齿 含玻纤头罩 含kit
不知道我这个解释还让你满意啊

网友A:
如果你怕麻烦 直接上std-c吧 省事很多 就是价格高些

楼主:
恩 谢谢淮安人的解释!
心中有数了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属于游击队 我得低调些

网友B:
空机的话电机可以考虑配xxd的一个电机 150左右 不过那个电机轴承寿命不太好说 如果不是太再议这点钱 还是推荐买std的 用 泰世的动力

网友C:
直接买2套KIT吧,一套装机一套做配件

网友D:
游擊隊,魚鷹還未到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基叔 还得请您多等一会哈
到货和你联系 我知道你比较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