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7-03):
说不上是啥玩意,请高手看看这是干什么用的

外包装是这样的

外包装是这样的

打开后的样子

打开后的样子

220V的里边可以转

220V的里边可以转

网友:
这不是那个电热胶枪吗

楼主:
外表挺像胶枪的,但不是不发热,有声音,可以看见里边在转。

网友:
电动螺丝刀

网友:
恩就是电动螺丝刀啊

网友:
奥巴马丢的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表挺像胶枪的,但不是不发热,有声音,可以看见里边在转。
是里面转还是头转?如果里面转头不转,并且在头部出热风就是焊塑料的。

网友:
比较古老的工具 ----电动绕接器   是用来绕接独股细芯线头的  一种电线连接方式

网友:
开锁用的东西

楼主:
想了一天,终于有主意了,就这两天DIY个东西看看。弄好后再拿出来晒晒。

楼主:
看来是电动螺丝刀的时候多,能否改造成手电钻呢?先研究研究再说。

拆开看看内部情况

拆开看看内部情况

有齿轮轴电机等等

有齿轮轴电机等等

近距离照情况

近距离照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正确  通信工具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正确  通信工具罢了。
正解,以前见过,应该有一进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