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发烫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03):
买了亚拓sport 450套装, 标配的DS420升级成了MKS8910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飞旋停或者甚至是调机2-3分钟,尾
舵机
都会发烫,
这是为什么?电调为亚拓套装标配的BL35X

网友A:
我的8910也热。不知道问题

网友B:
天热啊,都一样~~~~~~~~~

网友C:
嗯! 现在天气那么热

网友D:
试试我的做法,效果极好。。。将旧显卡的小散热片拆下,涂上散热硅脂,然后用扎带扎到尾舵的金属外壳上,加上大浆向下的大风,形成尾舵的“主动散热”。。。对比过,没加时舵机烫手,加后只是温热!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F:
尾舵的金属外壳?
尾舵有金属外壳吗?

网友D:
原帖由
skqh
于 2010-7-8 13:31 发表
尾舵的金属外壳?
尾舵有金属外壳吗?
有啊,多的是。。。例如,这个中间红色部分就是金属的。。。

网友G:
两种可能,一个是尾舵机的中立点没设置,舵机到达最大行程了,判断方法就是你听尾舵机是不是一直在响,如果响就是行程没弄好,GP780是可以设置中立点的。第二个最重要,就是亚托的35X,赶紧换了或者出了吧,6V的输出电压,你舵机不死谁死?!我也是买的sport高级套装,35x到现在都没动过,用的好盈40A,输出是5V多,一切正常

网友F:
sorry,我用的是MKS8910A+;没发现金属外壳
BEC的电压可能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