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坏的电风扇,有什么能用上DIY的?

楼主(2010-07-03):
如题,现在两个风扇都快了。不舍得扔,谁告诉我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漆包线能用来自己绕电机吗?还有电机轴有用吗?多谢各位

网友:
电机轴很直,是磨过的,同心度很好。漆包线基本不能再用,定子的槽数如果是3的倍数,可以用来制作无刷电机

网友:
拆过几个都是4槽的.......

网友:
可以卖掉呀

网友A:
只要里面的线圈没坏就可以修
不过电扇一般是不容易坏的。我家有两个风扇,一个是1985年买的,一个是1999年买的,用到现在也没坏过。这种东西用得精心一点,是不会坏的。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超老的台扇,也是80年代买的,是“蝙蝠”牌的,老妈说买的时候六十多元(那时候算不便宜了,那时普通人的工资好像也就几十到百元左右)。现在这个台扇也能正常使用,只是一档启动的时候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正常转速,可能有点缺油了。

网友:
过去的电扇真材实料,现在的电扇屁轻

网友:
电风扇是两相电机,一般不会是三的倍数

楼主:
看来勾起了一点回忆啊,确实,老风扇质量就是好。现在的产品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台扇是耐用品,用是的滚珠轴承,现在的大多数用含油轴承就没那么耐用了,记得前几天看到有个风扇品牌在广告说它的风扇可以用30年(卖点就是说用滚珠轴承)。

   电风扇用滚珠轴承?真的是头一回听说啊。我见过的电风扇都是用的含油轴承,这是因为含油轴承运行起来的噪音很小很小。

网友:
我家的钻石台扇有20年了,现在还猛得狠,只是主轴和含油轴承小维护有磨损了,质量还是刚刚的

网友:
我家有个天仙牌,湘潭电机厂出的,机体、电机都是全铝的,老产品真是舍得下本啊,88年到现在一点噪声都没有……
丈母娘还有个华生牌,85年的,也蛮厉害。

网友:
检查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现在的风扇也有好的   就是价格贵嘛   买的人少

网友:
好东西当然贵,差的是便宜,当一次性用也可以嘛。。。。我在收废品那买是便宜,才5块钱,给机床冷却用,1年4季都开,足足工作2年了

网友:
还有这么便宜的?哪天我也去废品站收台破风扇去

网友:
卖费铜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里面的线圈没坏就可以修
不过电扇一般是不容易坏的。我家有两个风扇,一个是1985年买的,一个是1999年买的,用到现在也没坏过。这种东西用得精心一点,是不会坏的。

85年买的是不容易坏的,05年买的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