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败了个梯形丝锥

楼主(2010-07-03):
手里有几根14*3的丝杆,相配几个铜螺母,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找加工作坊,都说孔太小,不好加工,于是就买了个14*3的梯形丝锥,准备自己打孔攻螺纹,以下好30见方的黄铜料,据说要打10个的底孔,不知能否成功,希望有用过的机友给个建议和指导.

网友:
没干过,等高人.

网友:
这个真看过别人干过,自己真没搞过。。。。。挺费劲的。。。。。

楼主:
最大攻过8个的普通丝锥,梯形的也第一次听过,从没用过,心里没底哦

网友A:
10的底孔有点小 11的试试吧

楼主:
11的底孔会不会旷量太大?问过车工师傅,他说标准的是9。
--------今天收回这句话,实践证明这位师傅是误导,应该打11以上的底孔。

网友:
1403的丝干哪里找的,我改CM615正需要

楼主:
我这的机电市场有不少14*3的丝杆,就是没有螺母配

楼主:
问过两家加工作坊,都说不好下刀,是不是要磨专用的内螺纹刀?自己没有车床和技术,不太懂

网友:
轻轻的问一声LZ 你的梯形丝锥那里败来的呀,我正需要

楼主:
回LS,淘宝上可以搜的到

网友B:
先拿丝锥和你的丝杠比一下。看看是否很匹配?一般丝锥是很精准的,但你的丝杆就不一定!  假设很匹配。。 你还是要做一把略窄一点的成型刀(窄0.1~0.2mm)先粗车出T螺纹底径也略小0.1~0.2mm。就可以用丝锥绞牙。  如果丝杆/丝锥配合精度差,那么丝锥的作用就不大了,不如仔细用成型刀来匹配直接车出。 车得好的 螺母与螺杆配合旋入,有一些阻尼的手感,加油后,就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两家加工作坊,都说不好下刀,是不是要磨专用的内螺纹刀?自己没有车床和技术,不太懂

也不是不能车 我车过这么小的 确实是不好车 刀杆要磨的很细 钢性不好 上刀要很少 铜的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拿丝锥和你的丝杠比一下。看看是否很匹配?一般丝锥是很精准的,但你的丝杆就不一定!  假设很匹配。。 你还是要做一把略窄一点的成型刀(窄0.1~0.2mm)先粗车出T螺纹底径也略小0.1~0.2mm。就可以用丝锥绞牙。   ...

从头到尾说的都很有道理

楼主:
在铜件上直接打底孔,再用丝锥绞出螺纹,行吗?

网友:
垂直进入应该没问题 铜很软的 用力扳吧 最好车床上攻

网友C:
我提议搞个头攻,不行再来个二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的底孔有点小 11的试试吧

还是折腾师傅说得对,今天仔细量了下,螺母的内孔大概有12,丝锥攻丝口也有11mm,10的底孔根本进不去,看来至少要打11的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楼主成功。

谢谢鼓励!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一定努力做到最后,结束后会上制作过程的图片。

网友:
建议:1,不用铜的,用pom胶棒,很爽,也好加工。
2,不要攻,因为丝锥不好做,且攻出来效果很差。
3,建议车,摸个t牙形状的车刀,很容易就干了。

楼主:
回楼上:自己没有车床,也没技术,外加工又没人肯做,只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拿丝锥和你的丝杠比一下。看看是否很匹配?一般丝锥是很精准的,但你的丝杆就不一定!  假设很匹配。。 你还是要做一把略窄一点的成型刀(窄0.1~0.2mm)先粗车出T螺纹底径也略小0.1~0.2mm。就可以用丝锥绞牙。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自己没有车床,也没技术,外加工又没人肯做,只好这样了

假设:LZ 你捡到一只熊掌,既没炉灶,又没蒸锅,也没人肯帮你做,你也不愿放弃。
难道最后凭着顽固的信念,用这只生鲜的熊掌来挑战自己消化能力的极限???
可悲啊!又回到原古时代,用‘四肢’来创造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提议搞个头攻,不行再来个二攻,

这办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折腾师傅说得对,今天仔细量了下,螺母的内孔大概有12,丝锥攻丝口也有11mm,10的底孔根本进不去,看来至少要打11的底孔。

其实也没有必要在讨论了吧  料也不是很贵 实做一个试试就可以了啊
还有你说螺母内径12 应该不对吧  我说的11都是比较大一点的了 因为你是用丝锥 要是用刀加工的话 应该是14-(3X0.5+0.27)X2=10.54 底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设:LZ 你捡到一只熊掌,既没炉灶,又没蒸锅,也没人肯帮你做,你也不愿放弃。
难道最后凭着顽固的信念,用这只生鲜的熊掌来挑战自己消化能力的极限???
可悲啊!又回到原古时代,用‘四肢’来创造世界。。 ...

有才啊

楼主:
成品完工,托机友们的鼓励,试作基本成功!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