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3 为什么充到4.0V都停了.........

楼主(2010-07-03):
新入了个MAXPRO X3,今天同时充了5块电池,蓝灯,红灯都灭后,测得每个电池的电压都是12V,单片均为4.0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拆开调一下里面的电阻,我的以前也是只有12.5V,后来调回到12.6V了。

网友:
你输入的电源电压够不够,要有13.5V输入才行的,电流也要够大,要不就会出现你的现象

网友:
输入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入了个MAXPRO X3,今天同时充了5块电池,蓝灯,红灯都灭后,测得每个电池的电压都是12V,单片均为4.0V,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测充电时候(负载),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低于13.5V
2. 充电器温度是不是高了,内部温度保护了,如果是温度保护,等温度降下来又会开始充。
3. PM我答 案,给你满意答复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感动的很。。。。我也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但是手边没有万用表

楼主:
规格:

功率:200W

输入:交流110V/220V可切换

输出:13.5V 15A直流

我使用的电源规格,但是没有表,也没法测实际数据,明天找个万用表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