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

楼主(2010-07-03):
打开飞机乱跑,不能控制,好像在那见谁发过设置,就是找不到了,在这谢谢了。

网友A:
选择controller
然后select  controller
点interlink

网友B:
LZ你的G4哪里下 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G4哪里下 载的?
我的是当地模友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controller
然后select  controller
点interlink
我这个可能是通道没设置好,

网友:
进入游戏默认好像就是没连接遥控器的

网友:
1。文件损坏。   2。遥控器连线没连好(经常遇到),建议重新连接一遍,

  不对不要拍砖啊,这是我遇到的情况。: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就是线没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