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耐用的FPV升降舵机

楼主(2010-07-03):
有过几次升降舵机坏掉的经历,上周还出现过一次,给吓坏了,幸好在地面坏掉没有给飞起来。固定翼的升降舵机在空中如果死舵,基本上的结果就是摔机,副翼舵机、尾舵机出问题都还可以用其他舵机来救飞机,现在我的飞机前前后后的总投资上6000元了,真怕升降舵机哪天在空中死了,那栽下来可是够呛的,各位飞FPV的朋友,有什么高质量的尾舵机推荐下,或者有什么好点子能够预防坏升降舵机造成摔机的点子给透露下,探讨下啊/

网友:
正品的舵机都没那么容易坏的吧!炸机后,上天前检查有无问题!一般都没问题的!

楼主:
或者有什么双舵机的方案也行

网友:
我用无锡产的金属的45一个

楼主:
是不是 HENGE

网友A:
用9G飞2米EPO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9G飞2米EPO的飘过!~~~

9G回生的吧,等着收尸吧~

网友:
出来冒个泡,顺便混一分。

933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