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充电器能当稳压电源用吗?

楼主(2010-07-04):
家里有不少闲置的
充电器
,有的是手机上用的,有的是给普通镍氢(或镍镉)充电
电池
用的,有的是很轻巧的电容变压器,有的是传统的铁芯线圈变压器。
这些充电器扔在那里可惜,于是想把他们作为小型稳压电源,给收音机、数字万用表、USB音箱等小电器供电(当然要找电压相符的),不知可否?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音响不能用的,你一接上就嗡嗡响,接接收机上狂抖舵

网友B:
只要选择合适是可以用的。比如,收音机一定要用传统的变压器降压电源,否则会对中、短波产生严重干扰;USB音箱随便用个电源,只要电压合适就没问题;万用表要使用9V带稳压功能的开关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精度,不过,万用表的功耗非常小,用稳压电源供电,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网友C:
可以用的,只要用电器的电压、电流和充电器的匹配就成,比如我家两台的燃气热水器,打火用2节1号电池,我加装一个插头再串2个二极管,直接用充电器供电,使用2年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担心的是,在用充电器给小电器供电的时候,充电管理电路会不会一直对小电器进行恒流“充电”,这样会不会导致供电电压过大或者过小?另外充电器输出的电流波形会不会比较脉动?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自己动手改一下。现在的手机电源就只有供电功能,稳压和保护功能都集成在手机和电池(非山寨产品)里面了。如果要改造成稳压电源,就要重新加上稳压电路。

楼主:
是啊,我也担心充电器的稳压电路性能不够,而充电管理电路又会起副作用……

网友E:
没问题的,手机充电器都具备整流稳压功能,只要电压,电流匹配就可以,

网友C:
哪有那么多的担心呀,放上去用一用不就知道行不行了,或者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再高档点用示波器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