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我用B3充电器给7.4V锂电充电,当一个电芯充到4.22V另一个电芯充到4.11V时还要不要继续充电呢?那个4.22V的电芯已经充满了,相对应的指示灯也已经变绿了,继续充电我怕过充了,可是别一块电芯才刚充到4.11V,我该怎么办呢?先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A:
继续充电,充电器会平衡的。充满的会保持,未满的继续充电。
你充几分钟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充电,充电器会平衡的。充满的会保持,未满的继续充电。
你充几分钟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这位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