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3S电池一片炸成0.36V了,可以正常使用吧

楼主(2010-07-04):
把3S当2S用可以吧?没有危险吧

网友A:
那坏的那片去掉,重新焊接一下,就可以了,好多人都改3s的为2s,比如两块450的3s改成3块大lama用的2s

楼主:
谢楼上的,但主要是我不会焊,能不能啥都不动,就这样继续使用?

网友B:
不能用了,一片已经短路了,电池内阻巨大

楼主:
哦,谢了,放假看能不能找到人帮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