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剪刀 改了个电磨 转速太高 怎么调速?

楼主(2010-07-04):
电剪刀改的  转速33000  接了个 10MM 的夹头  开始老不同轴 搞了很久才搞定,                        现在 只是在启动和 减速时候有点 振动  高速运转时 很平顺  。      终于搞好了但是  这么高的转速 我老感觉很危险。 我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啊   能不能够加个调速装置  降低些速度啊   我现在手头有些可控硅 不 知道哪位能提供下图纸啊  越简单越好

网友A:
街上有调光器卖,10元左右一个,串在电源上就行

网友:
楼主讲讲怎么让钻夹头与电机同心

网友:
这个可以加调速装置,很便宜的。。。。。

楼主:
专门 找人车了个转接头  外面12MM丝  拧在夹头上    里面7MM 空隙    电机主轴的齿轮卡进去                                                                                                    开始时候发现 点击主轴齿轮有一定锥度 导致在套丝里面哐当 不同轴 一开机就要爆掉的样子啪的一声 感觉要甩出去   然后找人在主轴上把齿间隙全部焊死 焊粗了些 然后打磨 搞了两次 才好点 。       但是由于电机主轴露出来的部分比较短 大概13mm  怎么都会有点不同轴   最后 我把它塞死   然后边看边 从侧面一点一点的敲 最后终于敲直了    基于以上过程 我才这么担心它突然间不同轴后会甩爆掉    可是33000转的啊  甩到可了不得   我还准备在 夹头外面装个防护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街上有调光器卖,10元左右一个,串在电源上就行

恐怕不行吧,电剪刀起码有好几百瓦,而调光灯用的调光器不会有这么大的功率的。

网友:
办法肯定有你可以用皮带变速啊 做2个皮带轮就行了

楼主:
已经成功搞定 呵呵 加了个调光开关 把原来的开关去掉了    里面可控硅是4A 600V 的 ,220V 也有880W 的功率      测试了一下  非常爽  可以很慢速的启动 声音再也没有那么暴了    美中不足调速不是特别均匀  这种调速应该都这德行  很满意了

网友:
调光开关接电动工具容易坏,应该用调速开关.

网友:
就算是坏啦,在换个10A的双向可控硅,一定不会再坏

楼主:
呵呵 是啊  我都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