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手工打造一辆1:16的梅卡瓦4

楼主(2010-07-04):
最近入手了一辆爱德美的1:35梅卡瓦4,准备以此为参照利用铝板、PVC板和恒龙坦克动力和遥控部件,做一辆山寨梅卡瓦4,不知是否可行?
铝板要多厚比较合适,铝板结合采用螺丝。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新手初学,请多指教。

网友:
建议厚度按比例做

网友A:
我感觉铝板不超过三毫米比较好   既有一定强度  手工又相对轻松·······【你在干我想干的事············】

网友:
 精神上支持你,但这难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铝板不超过三毫米比较好   既有一定强度  手工又相对轻松·······【你在干我想干的事············】

哈哈哈,我就喜欢梅卡瓦4 啊。。准备用2mm的铝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难度大,但这个想法就跟一个人生理想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好的想法告诉我哦,我说不定就做成了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静态模型,不过我想做1/10或1/8的,哈哈

网友:
支持,我也在做1/20的豹2,履带做好了,用的是3MM铝板做车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的防弹能力强啊,3mm是不是有些厚啊

网友:
履带咱办?似乎履带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啊!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个难度不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就喜欢梅卡瓦4 啊。。准备用2mm的铝板

不知楼主做多大比例的,如果是大比例的建议用3mm合金铝板制作,即有强度又有质感,3mm比2mm仅多1mm,加工难度不会太大,根据我做坦克模型的经验,还是用钢板或铁板比较好,其连接部位可以用焊接方法,比螺丝连接制作容易,炮塔可以用1mm钢板制作,为什么我说用钢板或铁板好呢?就是因为坦克的好多零件都要安装在车体内外部位,直接用焊接方法比打孔螺丝连接要容易很多,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想法不一定成熟,你也可以借鉴其他模友的经验。

网友:
大尺寸动力和履带是关键

最好把难点先解决了,
不然容易半途而废。
支持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履带套用恒龙的,发现梅卡瓦的履带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做1:16的,谢谢你的支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1:16的用恒龙的动力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1:16的用恒龙的动力应该可以吧

1:16的用3mm板没问题,我对售卖的半成品坦克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恒龙的动力行不行 我用的是540电机加减速装置

网友:
体现强大的手工技巧啊 ,期待制作过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的1/20豹2就用恒龙的动力,感觉位置偏小,但可以装下,1/16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1/20豹2就用恒龙的动力,感觉位置偏小,但可以装下,1/16应该没问题的.
大哥不做双流传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铝板不超过三毫米比较好   既有一定强度  手工又相对轻松·······【你在干我想干的事············】

哪里有卖3MM铝板PM个链接。。。。当时我做那个金属底盘找半天,最薄的5MM。。。。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卖3MM铝板PM个链接。。。。当时我做那个金属底盘找半天,最薄的5MM。。。。

你哪个城市?北京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上淘宝,搜索“3mm铝板”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好意思啊,我是南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双流搞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双流的没设备不好搞呀,手工搞不到您那样的水平,还是用恒龙的钢波玩玩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这有件边料,可用面积大概200*400,够用的话送给你是了

网友:
为什么大家不能统一做一样的呢?
玩的都是坦克,先做出一个来呗。
这样可以把一些零件分摊来做,
谁有条件可以互相帮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6的用3mm板没问题,我对售卖的半成品坦克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恒龙的动力行不行 我用的是540电机加减速装置

那540的电机装的上恒龙的波箱吗???另外恒龙的电路支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就是众多商家们怕是不乐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