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蜂巢式钻头架

楼主(2010-07-04):
原来做的架子只有整数倍(10   9.5  9  8.5……主要考虑空间问题)需要其他尺寸时就要一顿乱翻  现在放假了好好整理一下 把10MM到2MM一种尺寸做一个架子便于取用(一个萝卜一个坑 呵呵)新做的架子放在床身下面的门洞里 原来的架子改成装锥柄钻和其他锥柄工具的架子

假如是一样一个的话我会直接买成品组合钻头和架子(排列很漂亮) 但心里一直有阴影害怕钻头本身质量不过关 再一个我钻头也不少 所以一直没下手
现在做了这个架子 终于不用为找钻头头痛了 还差的钻头慢慢配 这东西绝不能凑合

架子使用的是PVC绝缘管 这个管子是装修上走电线的 不知道除了直径16 20 25还有没有其他尺寸的了 底盘是瓷地板砖
管子是用502和302一起粘的 强度足够

网友:
请楼主改下,应该写成“自制钻头架”,不注意看成自制钻夹头了,害我白白崇拜了你一下。

网友:
 我也是看成自制钻夹头进来的

网友:
想法不错支持下,有时间照做!

网友:
很像排箫呀。

楼主:
底盘换成木头的了 好像有点大 不过很稳  钻头最小排到1MM    最矮一排有点高了 再低一公分就好了 有空再改吧 整体比较满意

网友:
上完床然后高歌一曲?

网友:
提个建议,都用最细的那种管就可以,为了标转头数据,前后排分出高矮就可以。这样可以减少占用空间。

网友:
好,使的时候一目了然.

网友:
哈哈,楼主地上的电风扇有年头了吧,和我的很像,金龙牌的。

网友:
做的很漂亮,创意不错。
提一些建议供参考。
对于那些短的钻头,塑料管底部塞上废纸垫高,让钻头露出管子,取用方便。数码用打印到纸上,然后剪刀裁下贴到管子上更好看。不常用的钻头可以考虑制作一些盖子盖上。整个管子外围包括底座可以用装潢用的铝塑板包起来,做个长方形的,很整齐的,体积也小,那个木头底座有点难看。

网友:
1.x的钻头一放进去就很难徒手拿出来了!
估计要拿个镊子才行了!
我的钻头是一塑料盆。拿起来方便,找起来难!!: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做得好。排排坐,分果果

网友:
挺好的架子,使用方便

网友:
比起我直接在木头上打孔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