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动把HSP94111 改了个舵机刹车,以为电机刹车耗电、其实不然

楼主(2010-07-04):
1:10电动车 如果改舵机加刹车盘刹车会省电很多吧?
有这个想法,如果真行,想办法DIY去 大家看如何

刚才改完了,一看4楼 bsj959 大哥 回复说 电机刹车不耗费电池的电,只是把电机发的电短路,这样电机就停了。哎........试试看吧,反正咱不知道电调的真正刹车方法。 请看图片,材料老式门锁卡子(门鼻儿)、皮带一节、螺丝、弹簧、扎带。 接收机不敢放电调附近,只有舵机身上最恰当了。可惜这个门鼻儿还是单薄,舵机大力就搞弯了点点。以后换个厚的就好了,

楼主:


楼主:
一激动把HSP94111 改了个舵机刹车,以为电机刹车耗电、其实不然 玩车我是新手,别笑话哦 原帖请看我在rcfans的帖子:http://bbs.rcfans.com/thread-283873-1-1.html

拉杆做的还像那么回事吧?

拉杆做的还像那么回事吧?

轴上黑是涂了点粘得牢,并且加了松香粉

轴上黑是涂了点粘得牢,并且加了松香粉

看 就是这种门鼻儿

看 就是这种门鼻儿

看 就是这种门鼻儿

看 就是这种门鼻儿

楼主:
白忙活了 原来只需把电机加强散热就哦了。又都拆下去了。做了屏蔽,铝箔胶带包裹然后拧到车架子上,再用导线连接接收机的负极

网友:
个人感觉加这个刹车没什么太大用处..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电机刹车,容易误操作为电机反转,很容易扫齿。如果改成舵刹,可以关闭电调反转。保护差速齿。无奈我没有手工能力。也没有设备,哎。

网友(2010-08-08):
没有刹车盘,你就刹车轴,制动力太小,作用不大

网友:
呵呵。。狗骨越磨越细喽。。。

嗯。。。创意不错。。赞一个。。但实用性值得考证。。。。。

网友:
原来这里牛人这么多  顶顶更健康

网友:
 去买油动车的碟刹来改造啊

网友:
我的油车原装碟刹很好用: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