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Vbar尾巴向左漂吗?

楼主(2010-07-04):
以前没有留意过。。。自从上次返厂维修回来,我发现飞机放地上不动,Vbar控制的尾舵面吱吱吱吱地慢慢向左漂,到行程终点停止。
很不解啊

网友:
自己接电脑看...看看状态..

网友:
重新上电。

我的也是这样,重新上电就好了,据说是V8没找到尾舵机中立点。

网友A:
威不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不起来了吧

楼主:
飞行中没有任何问题,就放地上时偶尔会这样

网友:
换山鸡吧!山鸡名牌呀!

网友:
记得插的时候别去动机身。我的500SE都遇到过一次,重新插拔他就好了

网友:
插的时候不要动.然后有感觉了在动.

网友:
 ,发现有人耍流氓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不需要担心。:loveliness:

网友:
刚开始插的时候不要动
慢慢地就好了
总有一个过程的

网友B:
我以前也一直这样,地面会自己跑到一边,但飞行无任何问题.换了好多东西都没解决,最后是换了个新控没问题了.只能怀疑是老控的尾舵通道电位器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一直这样,地面会自己跑到一边,但飞行无任何问题.换了好多东西都没解决,最后是换了个新控没问题了.只能怀疑是老控的尾舵通道电位器磨损了.

难不成,尾舵电位器中立点需要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