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仿真船模轴系的制作及减速问题

楼主(2010-07-04):
不是竞速艇,是F2级仿真的,带遥控可以开,速度不要求很高,是否一定要轴承?希望有轴系的各种做法介绍
PS:最近看到有些轴系是用一个叫浆凹的东西,那东东什么用的?

网友A:
- -那是桨叉防止桨在轴转动过程中打滑桨叉是用螺丝固定在轴系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那是桨叉防止桨在轴转动过程中打滑桨叉是用螺丝固定在轴系上的

有没有图详细介绍下
是否一定要?仿真船速度不快的,一般都螺旋桨直接装在轴上的
PS: 是否要装减速装置?

网友:
也不一定要减速装置可以直接选择低KV电机还省电呢 桨叉的话是看你桨套的牢就行

楼主:
轴套应该不需要轴承了吧?

网友:
如果LZ一切都自己动手难能可贵。 一般轴承轴套就是黄铜管自己稍微加工下就可以。再者就是用电视天线杆做。 个人认为在仿真船中桨叉作用并不大。还影响仿真度。如自己有能力加工套丝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吧。祝LZ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