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机正反转如何接线

楼主(2010-07-04):
我有一只旧的单相电相,不知道如何接线,请教各位师傅,单相电机正反转如何接线

网友:
搜索一下吧,坛子里有过讨论的。。。。。。。:loveliness:

网友:
倒电容接线头就可以了

网友:
倒电容接头

网友A:
单相的相对三相的来说要麻烦点,三相有专门的倒顺开关的,实际也就是调换其中的任意两跟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只旧的单相电相,不知道如何接线,请教各位师傅,单相电机正反转如何接线

只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线径和匝数相同的才适合正反转,否则容易烧电机。

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网友:
认真研究一下洗衣机电机就行了。

网友:
一般单项电机的副绕组比主绕组的线细,很少有像洗衣机电机那样的一般粗的,所以不要轻易换转向。

网友:
不必那么麻烦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主副绕组的另一个接头在电机里就麻烦些,如果都有引线就好办了,不要管电容器和离心开关,把主副绕组的头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
这个图很有用,有了这个图就能明白我说的了

网友:
没这么简单,单相电机分很多种,洗衣机电机的工作绕组和启动绕主的线圈数据是一样的,可以按楼上的说法改正反转,一般的电机不行,

方法是:首先你要看电机有几根引出线,3跟的话就不好办了,4跟就好了,先确认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把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的两个线头颠倒就可以改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相的相对三相的来说要麻烦点,三相有专门的倒顺开关的,实际也就是调换其中的任意两跟线

单相电机用的也是三相的倒顺开关,位置不变的一组触点用来通断电源,另外两组用来换向。在很多倒顺开关上贴有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接线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的匝数和线径有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