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7.2V镍铬电+风冷380电机如何改装改动最小提速最快?

楼主(2010-07-04):
环奇7008玩具船,用的7.2V电,采用2个380风冷
电机
,目前速度25KM/H。
在下请问各位大大,怎么用最小的改动提高船速?
是否可以更换两个速度更快的电机?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告知电机型号?
是否提高电压可以提速?如果可以,请告知用哪种
电池
?
别说全改掉哈,改电调、遥控、接受、
舵机
的一概免谈!毕竟是廉价玩具
坐等坛子里的高手冒泡哈
图在10楼,要移步看!
视频在11楼,没做任何改装时的

网友A:
这个简单。。换个7.4V 1800毫安 25C以上锂电(自己改下T插,便于充电),速度还能快上那么一点点。不过小容量锂电有点轻,需要配重!!我也有个玩具船原装的7.2V镍铬电用了2次就下课了:loveliness:

网友B:
换11.1V的电池

网友C:
换11.1V的电池,电机会烧的。

网友D:
我380直接同上11.1也没烧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的380有降压处理?

楼主:
不敢上上11.1V的,怕风冷的电机受不了
有没XD这样改过?
用7.4的锂电,为什么会快?玩具船感觉上是没有电调的,不能变速度。
我的镍镉电池充饱了量下,有8.6V,到船速度降下来时量是7.19V

网友E:
应该不会烧

楼主:
我先试下锂电,再试下11.1V,回头向热心的XD报告下!

网友F:
发点照片来看看,特别是内部机电部分的

楼主:
楼上的,图在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1515

楼主:
视频在这里:

网友G:
这个速度根本没有25公里。模型船起滑时都没止这个速度。改无刷吧

网友H:
别改了 壳子太重 要改的话 不如买个新的了, 同样电机配制也达不到效果还耗电

楼主:
别见笑哈,新手,目测的,可能不太准。
想法也可能挺不靠谱的

网友I:
上2S 7.4V 20C吧..毕竟是有刷..自己拿铜管DIY个水冷套...这样能多玩一会..速度也会有明显提高!

网友J:
如果 想小改提速 ,这基本不可能 我也有条7009的 这玩具只能给小孩玩玩, 它没有电调,是开关式遥控, 并且它380J的有刷感觉很垃圾(估计才几块钱1个) ,转速不一样, 电压下去后更明显,
如果不想投资个几百,应该没什么前途了, 我的都放在那里做观赏用的 了

网友K:
提高电压最有效,前提是电调允许。
用10节电池

楼主:
原帖由
chydn2000
于 2010-7-6 12:24 发表
用10节电池
只能延长玩的时间而已。
诶,基本死心了!

网友L:
能不能用2212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