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高速为什么会跳

楼主(2010-07-04):
这里新手估计都有一点误区 其实每艘船都有零界点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是就会跳这是无法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把船底的流线型调整到最高(如果已经最高就只有降速度) 这个零界点的大小与船壳底部的形状有密切的关联只有把船底修改到流线型最佳这个零界点也就到了最大值 如果流线型越差反之零界点越低 像我这条O零界点按理论估算是70KM我实际达到65KM就开始跳 所以这个零界点有±5的值是根据你的装配而定比如水刀角度是否合理 压浪板是否放的过多   所以新人们不要幻想一艘非竞赛级的船并不是那么好到达你所想的速度
我发现这个零界点是因为我一开始有条船廉价买的二手货速度低的时候跑得很直一上高速就跑不直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后来一次偶然的发现发现了船底左右平整度不一样后来我试着吧两边都打磨光滑了结果无论是低速还是高速都一样的直所以通过推断得出结论(当时的假设:既然平整程度不一样能影响船开的直不直那也许也能影响船一直跳呀跳)每个船壳都有零界点 最后在三十大哥指点之下证实了这个事实

网友:
学习了!原来船底不平导致的摩擦力大小都会在高速时引起这么大的问题

网友:
 当心被说是托啊!

网友:
除了船壳,
重心、压水板、推力线和重心的距离都会影响这个临界速度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
学习ING...

认真的从大家的实践中学习

楼主: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不怕是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难得有个人知道这个理!有很多新人认为"船壳嘛!样子一样那就是一样的,凭什么你一个卖800 人家只要200多就好买了!"这是我听到新人说的做多的话 他们认为船上半部分一样那两个船壳就没区别,其实差别就在接触水面的船底上!看上去上半部分一样的船壳找同一个人装配,同样的配置,跑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了!

楼主:
嘿嘿200多的壳子多是船壳有瑕疵不然不会那么便宜所以买便宜的壳子就别想跑得那么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200多的壳子多是船壳有瑕疵不然不会那么便宜所以买便宜的壳子就别想跑得那么完美了...

那种200多的壳子我本来想买一条看看做工如何?后来在我们数字哥家里见到了一条80CM的O那做工! 不是夸张!那船壳强度还没有人家ABS材质的玩具船壳的强度高!

网友:
压浪板的问题?或者是轴系入水的角度吧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现在知道了

网友:
 怎么问这么个问题,让你光脚站在晒烫的石头上你一样会跳~~~

网友:
楼主说的相对片面了一点,6楼补充的比较全面。

网友:
原来船壳还有那么多门道,学习了!

网友:
一直在学习中... ...

网友:
船到了一定速度就会看到 ....灵界, 所以吓到船也跳起来

贴个符就OK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你这么说想船跑的稳,还有去求道符?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临界点”,不是“零界点”~~~

网友:
坐正听讲

网友:
很多因素……别忘了船体内部的重心配制

网友:
会跳只能说明船没调好

网友: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螺旋桨是否适合与高速。

网友:
学了又学、

网友:
补充下,
使用半浸桨时,出轴的长短也影响临界速度。

请老模友补充下,怎么调这些设置能提高临界速度。

偶菜鸟,只是知道会有影响,但不清楚怎么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你这么说想船跑的稳,还有去求道符?

怪不得前几天看到一位模友MONO船的照片上面就有几道符的。

网友:
和小时候往水里扔石头片打飘飘的道理一样。速度越高,跳得越高,越远。跟船的平滑度有关,和重心位置也有关,至于输出轴的长短,和重心一回事,轴长,重心相对靠前些,反之亦然。

网友:
领教了,LZ整段文字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是现在的潮流?

楼主:
- -没办法省时间啊改了看看不是很好又改在反复改了5次以后累都累死了...........

网友:
压块转头就不跳了

网友:
本人对目前的竞速艇的粗浅认识,来解释下船为什么会跳。(滑行艇)
设计过程大致分为3段,
1 船头部分,船头设计时要考虑到劈浪和排水的因素。船头太瘦,有利于劈浪,增加稳定,但排水不够,容易钻水。船头太肥或太过于扁平,容易起滑,加速度好,但稳定性不理想,船速度上去后也容易造成拍水。
2 船的中段为动力仓,在线形上要过渡到船尾的滑行段。
3 船尾的设计以直线平面为主,断面为平底V形。滑行艇主要就是靠尾部滑行。直线段将近整条船的1/3长。过长会导致船体滑不起来,没有速度,短了会导致船不稳(前后)也会出现船头拍水,简称拍头。
4 V形角的设计,现在有深V,浅V2种。深V有利船的稳定,抗浪性好,但不够灵活,速度慢。浅V则相反,船容易打转,侧翻。
在大致了解滑行艇后,我们就知道船的跳动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也不可能经过简单处理后就可以解决的。除非这船本身的设计就很优秀,这就有100,1000甚至1万的船体,船体的价格包括了设计者本身多年制作设计经验!
5 发动机的安装位置也很重要,发动机的重量和安放位置也直接影响到船头设计的胖和瘦,也可起到调整船的重心,油箱或电池肯定是放在船体重心位置了。船尾是设备仓,舵的长短也能影响船的稳定性,安放的位置还能影响船的灵活性,越靠中间越靠螺旋桨船越灵活。
6 轴线的安置有放中间的,有斜放的,还有整体偏移的,专业的一般采用整体偏移2~3mm。这主要是为了克服螺旋桨带来的扭矩,相对设计时要来的简单点,还有就是在最初设计时,就考虑好,做成左右不对称,右面肥点,增加浮力用来克服扭矩。这需要多年的实际经验和完备的理论数据,不是一般的难。
晕~写到后面有点跑题了,以前做船时的一点心得,不到之处还望老鸟补充,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