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个1:35的坦克做图纸,手工打个铁皮的,谁给推举个商家被

楼主(2010-07-04):
谁给推荐个淘宝商家,1:35的 功能越全越好(齿轮啥的准备直接拆了用,嘿嘿.)
型号没什么要求.(最好多推荐点我也选选)
对模型一点都不了解,想自己DIY,只能买个拆...

网友:
同到中人呀,我也买了个1/35的做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给推荐个淘宝商家,1:35的 功能越全越好(齿轮啥的准备直接拆了用,嘿嘿.)
型号没什么要求.(最好多推荐点我也选选)
对模型一点都不了解,想自己DIY,只能买个拆...

不解,楼主是想买个1/35的rc成品吗?如果制图的话,小比例放大误差也不小。还得参考实车尺寸。想做多大的大比例呢?建议以99式或m1或梅卡瓦为原型做咯。鉴于避免广告之嫌,什么牌子的静态版件这里就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就是要做1:35的,因为刚中毒,先做个铁皮35的.齿轮直接拆原型上的,有点基础了在做大比例哦.

重点是我家现在连个发动机都没 0基础

网友:
35的小坦克用铁皮可不好做哦,主要是要做像真的话,难度大。,用改造板还不错。如果坚持用铁皮做的话就向兰侠前辈请教呀。我对铁皮不感冒,喜欢用树酯板或者铝合金或者钢板
另外,个人愚见:可以直接借用35的车体,重点研究履带,动力,变速箱,炮塔转向机,炮管俯仰机等机构的制作。车体的制作在整个坦克中算重点,但不是难点。(我就是这样的)
为做大比例积累制作经验的话,建议把比例改为1/20活1/16的比较合适。
你说的发动机是指电机吧,这个比较容易解决,淘宝上很多哦,型号就请教高手吧,我也不懂:loveliness:
仅供参考呀,祝你成功

网友:
我要做梅卡瓦4呢。铝的。哈哈,加油哦

网友:
大家一起来山寨,我在做1/35的豹2,打算用铜皮了,哈哈

网友:
铜皮太软,我还是用塑料的,内部用钢片加强,

网友(2010-08-16):
我也想自己动手DIY一个金属的,有没有朋友一起研究?

网友:
35的越来越热闹了呀呵呵

网友:
我也打栓做1/16 m1A2坦克。用3厘米的钢板  ,钢波电机怕不够用

网友:
1/35的不建议做金属的。
      1/35的特点就是仿真性,改遥控的话塑料的强度也够了。用金属做的话,除非你有很好的加工条件和手工,否则做出来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特点。
       1/35的做成金属后,重量增加,动力系统体积必然要加大,相应的电路体积也不会小,对于1/35坦克那么小的空间来说,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