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各路老鸟关於双桨调整後螺距问题

楼主(2010-07-04):
新手飞450至今三月有余还在练四面
悬停
,动手能力还行,今天发现jj有双桨,经调整後双桨消失,但是两桨的螺距就出现差距了
油门最低时一个桨螺距是-2,另一边是-4,大桨的动静平衡都已做过了,怕零件精度有问题把两桨朝两个桨夹对换着装依然一
样.
请问各位高手大大这情况是正常的吗?飞行过程中好像没发现有什么影响.就是不放心.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予解答,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两边螺距不同和旋翼头各个连杆有关系,还有旋翼头精度有关系。双桨螺距不同没关系,没有双桨就好。

楼主:
多谢解答,这样我可以放心的飞了:loveliness:

网友B:
对于追求完美的人来说,或者3D的玩家来说,还是应该调整下的。
不过练练悬停,走走航线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实在调不了,只要不影响飞,不产生震动,就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