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夹头拉杆螺纹?

楼主(2010-07-04):
一般R8夹头拉杆螺纹是细纹M12,还是其它值??

有几种规格?
谢谢!

网友:
有!好象还有一种是英制1/2的

网友:
7/16的!20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标准的!不会有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标准的!不会有两种!

解我惑了,谢谢!!

网友C:
杯具。不能搜索,难道是因为等级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标准的!不会有两种!

你用过吗?没用过别乱讲,R8的的刀夹拉杆在同一种刀具直径下有两种规格的螺纹,公制M12X1.75和英制7/16-20。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具。不能搜索,难道是因为等级不够?

确实搜索到了有M12和7/16两种,不过我测量了一下手边的不象是M12的,起码螺距不对。
而对于7/16的,则不太明白后面拖个20(7/16-20)什么意思?
现在有些明白了。还是谢谢指正,我确实很懒,应该随时有人监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搜索到了有M12和7/16两种,不过我测量了一下手边的不象是M12的,起码螺距不对。
而对于7/16的,则不太明白后面拖个20(7/16-20)什么意思?
现在有些明白了。还是谢谢指正,我确实很懒,应该随时有人 ...

M12是细牙的,不是粗牙的。7/16-20表示公称直径7/16英寸,每英寸20牙。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2是细牙的,不是粗牙的。7/16-20表示公称直径7/16英寸,每英寸20牙。

谢谢!知道了
M12粗牙螺距是 1.75,细牙螺距是1.5mm,极细牙是1.25mm的。
英制7/16螺距也有两种:14/英寸,20/英寸。所以要标明7/16-20。

网友:
我觉得你测量技术欠佳!

网友:
拉杆一般都用标准螺纹,也就是粗牙螺纹,起码我在加工厂里的机床上没见过细牙的这个配螺母方便,强度也高吧

网友(2012-04-19):
M12 1.75  粗牙。

M12 1.25  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