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设备能否接普通的电脑摄像头???

楼主(2010-07-04):
RT。。。求解。。。还是一定要去专门购买FPV使用的摄像头呢?

网友:
  一般设备就一根AV线的摄像头,监控上最常用的!

楼主:
我好像查了下FPV用的摄像头还需要一些芯片???

网友:
普通的电脑摄像头是USB接口的,不能用在FPV上,
要用 输出是AV接口的摄像头!一般监控的都是!

楼主:
不能对普通的摄像头进行改装么?

网友:
如果不清楚可以买倒车摄像头 比如大拇指 很便宜 入门比较好 只是买的时候要指明不要有距离标线的那种

网友:
好像还没有改过的,不过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想问下。带标线的会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用电脑摄像头也行,飞机上挂个电脑就行了!~~

网友:
电脑摄像头是垃圾的CMOS的, 5V电压的,  而且没有AV输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对普通的摄像头进行改装么?

先自己感受一下电脑摄像头的效果,你将它对着室内的强光源,然后迅速切换到其它较暗的地方,看看摄像头需要几秒钟才输出正常图像;其次看帧数,对摄像头摆摆手、摇摇头,看它有没有明显的延迟;还有就是分辨率,一般摄像头录像的分辨率也就320x240。
记住:一等价钱一等货,现在电脑摄像头也就三四十块钱一个,监控摄像头都是至少一百多、几百上千块,虽不能说价格高的摄像头就值这么多钱,但从某一方面也反应出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的差别。

网友:
主要是电脑摄像头没有视频信号输出(AV输出),一般的电脑摄像头都是纯数字电路,输出的都是数字信号,输出的端子也是USB的,而图传只能接受AV信号,传过来的数字信号是没办法用的,除非你把数字信号转换成视频信号,然后再送给图传!不过我想这个摄备不便宜,而具很重
你硬要要也可以试验下,把摄像头接在电脑上,电脑装一个视频卡,摄像头的图像就能通过视频卡输出视频信号了,但是对于FPV是没有意义的,谁会在飞机上装上一台大大的电脑啊

网友:
出来冒个泡,顺便混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