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悬停的问题、

楼主(2010-07-04):
请教大家学会对尾悬停花了多少个起落、 大家的正飞四面悬停和倒飞四面悬停过关了吗?悬停过后开始进行什么练习了、

网友A:
这个没计数的啊!
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

网友B:
对尾悬停4年 四面悬停4个月 倒飞四面一个月 倒飞刷锅1个星期

网友C:
 可以理解LZ心情,不过玩这个得有耐心

楼主:
我第一次用亚拓450sport 悬停成功! 真开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刻苦啊! 此过程相当枯燥!

网友E:
应该超过两百个起落了吧,对尾刚过关,在开始练其它三面
不想以后,先吧悬停练好再说:loveliness:

网友F:
慢慢来吧,我在苦练模拟器,咋了不心疼。

网友G:
真机对尾我是LAMA上的手所以只用一天时间,LAMA3个月后上了单桨很快就能对尾了,模拟器上刚刚能勉强对头(机子有小范围飘移)

网友H:
模拟器用了2周可以稳定旋停,因为是笔记本电脑,对尾看不请飞机状态,所以练的是对尾右转45度旋停。
4G6S旋停用了3个起落,炸一副大桨。
其他的都还没练,接下去我觉得应该练四面旋停,然后走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