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YT 的BL60G还能修不能修了

楼主(2010-07-04):
我就插了一个短路的舵机(舵机因为进过水但是放了好几天了) 还是把电调烧了 不知还能修么

网友:
功放块坏了换吧。

楼主:
还有4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管也烧了 我不会修啊

网友:
好像还能修

网友:
我有两个多一个 卖你一个吧。

网友:
如果修理不好了把垃圾卖给我,我拆了研究一下

网友:
发来我这里把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在杭州

网友:
看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可以修好!比这烂得我都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