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模拟固定翼最难的是是不对准跑道安全降落

楼主(2010-07-05):
各位老师:学生现在使用一款国产的模拟软件和配套的模拟
遥控器
,淘宝85块一套那个,因为第一次使用模拟飞行,所以此软件的好坏无从对比,经过本人三天的刻苦练习,软件上的固定翼飞机基本所有动作娴熟,百分之98能对准跑道安全降落,请问各位老师我现在是否可以上真机进行操作飞行?现实中飞行和
模拟器
飞行难度差距有多大?因为国产模拟软件机种很少,学生看了论坛里各位老师发的很多软件内容丰富,我很想下个凤凰以解平时无聊之需,但不知道我买这套模拟器能否和凤凰连接操作?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请各位老师赐教
我是初学者,打算买个电动力的,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2301
这款怎么样,希望大家可以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B:
98%就够了,不行就复飞。

网友C:
看你飞什么机型,有些机型好飞有些很难飞,找个失速速度高的可以很飘接地,现实中才行

网友D:
练了三天了,成功降落2次

网友C:
要做到100%降落成功才可以去飞

网友E:
模拟100%降落成功,实飞10%成功率

网友F:
难道你是天才?三天就动作娴熟?
如果你的飞行时间在10~20小时,按照一般人也就是天上乱窜的水平。
在模拟器里练习飞矩形航线,直线飞行时能保持高度和方向,转弯时保持高度稳定,能做到这几点降落自然没问题,也就可以去飞了。

网友G:
也没有那么邪乎。
以前没有模拟器,大家不一样玩得很好。

网友H:
固定翼太难飞了,还是喜欢电直。

网友I:
我觉得固定翼好飞,只要空中姿态容易分。

网友J:
赞同九楼的观点,一般只要先学习一些基本飞行理论知识,明白了飞机各舵面操纵的正确方向和作用,了解如何调整飞机到配重平衡,然后,实际飞行炸过次,很快就能掌握最基本的飞行技能了,模拟器也没那么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