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模拟固定翼最难的是是不对准跑道安全降落

楼主(2010-07-05):
各位老师:学生现在使用一款国产的模拟软件和配套的模拟遥控器,淘宝85块一套那个,因为第一次使用模拟飞行,所以此软件的好坏无从对比,经过本人三天的刻苦练习,软件上的固定翼飞机基本所有动作娴熟,百分之98能对准跑道安全降落,请问各位老师我现在是否可以上真机进行操作飞行?现实中飞行和模拟器飞行难度差距有多大?因为国产模拟软件机种很少,学生看了论坛里各位老师发的很多软件内容丰富,我很想下个凤凰以解平时无聊之需,但不知道我买这套模拟器能否和凤凰连接操作?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呵呵。还要在练练

网友A:
接下来是准 故障练习。。就 是 各通道 不教准,再乱打各微调, 让这样的机机上天,你能应付自如。。这样 真机就能少炸了。。因为真机涉及装配误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是准 故障练习。。就 是 各通道 不教准,再乱打各微调, 让这样的机机上天,你能应付自如。。这样 真机就能少炸了。。因为真机涉及装配误差等等。。

顶呀,就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B:
再练各种风向和风速下飞行和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练各种风向和风速下飞行和安全降落

没错,各个方向的风向,风速,都要变化着来练,在大风情况下都能平安降落就可以了。

而且降落的时候飞机是不能跳的。

网友:
练习模拟器,然后弄个塞斯纳上天就行了。

网友:
练习最恶劣的气象条件飞EPP类机,如果成功,没有难道你的了!!

网友C:
记住一句话,跑道在你心中,要做到人机合一。

网友:
我都没用过模拟器,直接上真机,用结实点的飞机,大不了修

网友: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选个黄道吉日上真机吧......................

楼主:
我只有一架飞机纠结啊实在不敢飞

我只有一架飞机纠结啊实在不敢飞,双6S68金属涵道SU47全机重2.8公斤怕降不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住一句话,跑道在你心中,要做到人机合一。

哈哈顶

网友:
练模拟器也挺辛苦的,容易疲劳

网友:
修飞机也很有乐趣

网友:
以我玩模拟器的经验:
模拟器最难的是练好航线和空域感觉。本来3D的一个东西就是不容易看准的,还要求那么高。。。
模拟器最大的帮助在于形成操纵感觉,各种姿态下的控制动作。让你形成正确的反应。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永远都当你坐在飞机里飞那种感觉就好了。可是从不同的角度看模型,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直跟着它的动作的话我还能维持感觉,一愣神就坏了。。。。

所以玩模拟器你就把操纵练好,对头,对尾,正飞,倒飞。小油门带着杆慢悠悠地飞,还有着陆的时候下滑,拉飘,wenrou接地。别追求什么对正跑道了,没必要。
只要会操纵了,实际飞的时候对正跑道不是问题。

网友:
1979兄太强啦。没飞过先置办了涵道机。
建议少花点钱买个泡沫机先玩玩。然后买个小轻木机配上高速配置练练。
就可以涵道去了。

楼主:
我打算把双68金属涵道SU47放一放做个静态先,今日新购进一台26CC水机

我打算把双68金属涵道SU47放一放做个静态先,今日新购进一台26CC水机,不过水机那也是从未玩过的,不晓得掉水里会不会沉,我们这的湖那可是全过数一数二的深沉了只有潜水艇能把它捞上来哦

网友:
兄经济实力不错,不过小电动很好玩的,方便,安全,入门上品。
也可以很有档次的,轻木机推荐hyperion 25e级别的。
手上有了把握以后,大机可以飞得更爽。

网友(2010-08-10):
练模拟器总感觉飞机太小,看不清

网友:
建议兄弟 先弄个EPP好小子 飞着先

虽说有钱 但是也不是这样糟蹋法

网友:
聊两句:
前面有位说的要练习调整各种参数我强烈支持,当时我也是这么练习的,帮助很大。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没有专门的训练机构,你的飞机第一次上天时很可能是没调好的。飞机刚一上天,姿态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哪个是第一个要调节的,哪个是其次,哪个可以先不理,一定要想好,练习时要着重练一下。我的经验是升降舵第一位,副翼(如果不严重)第二位。当然如果严重副翼要提前喽。 另外发动机拉力线如果偏差大的话会对你降落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最后滑向下降时。要想好会发生何种请况。没用过你说的模拟器,不过我用的模拟器里可以调节各种参数。你不妨找一找,如果能调节就都试试。只有模拟器上弄得没问题了,真机才可能飞好。

网友:
要百分之百成功才能上天

网友:
模拟器就是让你学会基本的操作  不错舵 形成操作上的条件反射而已..真要飞 还的上真机...摔机是难免的 只要摔了机能知道为什么甩  不因为同一个原因再摔就摔的值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 技术都是摔出来的 说法的由来...模拟器永远飞不出高手

网友:
要百分之百成功才能上天
100%就不炸J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