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机的砂带,有办法DIY高号数的砂带吗?(超多砂带机DIY图片)

楼主(2010-07-05):
砂带机虽好,但是砂带是消耗品,而且不便宜。貌似最细的砂带只有到320#的,有没有办法自己DIY高号数的砂带呢

大家都说说!

楼主:
1。砂带原料不是砂布,砂布的胶粘剂是不耐高温的,必须用树脂粘和剂的,型号好像是Kxxx之类,记不清了。相比之下,比砂布基底硬。
2。砂带接头处为45°斜角,粘接面的砂子必须打磨掉。布基也要打磨薄一些。
3。胶粘剂是一种无色透明的胶,忘了是啥。估计不会太难搞。

砂带可以到厂家定做,在卖砂带、砂轮店里只要告诉砂带尺寸,老板直接和厂家联系,有坛友订做过宽1.6cm的砂带,用在小型砂带机上,也不贵

据说自己做的达不到厂家的质量,专用胶要150元一组(可以粘很多),自己做比到厂家定做要花费多。

网友:
砂带机的作用是磨削而不是抛光,再者砂带机速度高,即使用500#砂带一样磨得很快

网友A:
2楼上了咁多好图要顶一下,估计是刀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上了咁多好图要顶一下,估计是刀友
你搞错啦,我系木友,嘻嘻
兄弟你边度?

网友B:
楼主调研的真详细啊,看来真是要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调研的真详细啊,看来真是要出手了。
老申你还没睡呀?!谢谢你的指点哦,否则我不会注意到砂带机还要考虑集尘器

网友:
谢谢楼主,这几天正在d沙带机,有参考的了,谢谢

网友C:
粗的磨多了会变细的,要再细,剪一条,粘上,我就是这么干的,但用下来发觉细的一点意思都没有,还不如直接抛光了,我不是很懂,但我就是这样干的:loveliness:

网友:
对楼上头像中的方孔钻感兴趣。

网友:
我也想做一台!谁可以做!800做一台给我!QQ 5085351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搞错啦,我系木友,嘻嘻
兄弟你边度?

广州,兄弟同城?
呢的砂带机都是玩刀用的
刚用砂带、砂盘机做了一个烟斗,有点体会,如果是粗磨,80#磨木头由方变园几下就搞掂,320#可以细磨,再细已经无意义了,抛光则要另一套家撑:布轮、羊毛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兄弟同城?
呢的砂带机都是玩刀用的
刚用砂带、砂盘机做了一个烟斗,有点体会,如果是粗磨,80#磨木头由方变园几下就搞掂,320#可以细磨,再细已经无意义了,抛光则要另一套家撑:布轮、羊毛轮

你如果来丹霞玩就call我,我做东!
羊毛轮我有,是不是用抛光粉来抛光???请讲抛光过程,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来丹霞玩就call我,我做东!
羊毛轮我有,是不是用抛光粉来抛光???请讲抛光过程,唔该!

清远的 ,近期真去一趟,我的车牌在清远考的,今年要换证了。
抛光我经验不多,木头我用抛光蜡。蜡有许多种,根据材料不同而有些区别,比如木头有漆光、非漆光的,比较软性的蜡可以用抛光轮蹭蜡抛、硬一些的可直接用蜡在工件上涂。

楼主:
晕死,我不是清远的!你QQ多少,论坛短信告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的磨多了会变细的,要再细,剪一条,粘上,我就是这么干的,但用下来发觉细的一点意思都没有,还不如直接抛光了,我不是很懂,但我就是这样干的:loveliness:
谢谢你提供经验

网友:
沙袋机干活就一个字...........脏 灰......
见过有老外用羊毛毡带对接后做的抛光沙带

另外高目数的沙袋见过大概2000目左右的,介质是金刚砂的,一般沙袋机都是用来做大余量磨削用的,所以沙袋的木数高的很少

网友:
最后的是磨床吗

网友:
童车中心.那转转头象..我想摘下来
  做个靠模什么的..

网友:
以前在公司为了工作方便自己做了一个,动作有点大,砂带是150(宽)X1000(mm),10几块钱一条,可惜后来快完工的时候,公司一个领 导发现了,说我自做主张没经过他的同意就做那些东西,不合规矩,还浪费公司的电!!我的上级知道后逼不得已让我~~~拆了!!可惜照片都没照张~还真心痛

网友:
这个东西换带子后应该可以抛光的嘛,我认为可以,大家有用过的告知一下,想抛光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几张
童车大大一出手就与众不同!

网友:
毒图一堆,过瘾

网友:
砂带如没有接头就好了,谁研究一下,专利

网友:
这种东西很简单,我在深圳这边,就看到一个小作坊在生产这种砂布。
也有成品卖,价格很便宜。
另外市面上卖的有一种小型的砂带机,200多元,买来就能用了,价格也不高,砂带机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运转可能会慢慢移到一边,最后卡住,这就要求机器的一个圆筒上有一个弹簧罗丝机构调节角度。

看下那个砂带机结绝也不复杂,用台钻可以改,车床可能也行,手电钻??
请看下图,是一个台钻,把上面盖子打开, 就是两个皮带盘,如果换成圆柱形圆筒,在上面放一块砂布条,中间固定一块10CM左右的平铁板,就是一个平板加工的结构。或者放到砂布圈围在台钻钻头部分面,把立柱加一个大点的轴承套圆筒,钻头部分改下成圆滚筒式,中间也想办支做一个角铁要样的平板铁,可以固定在工作台上,把台钻90度放倒,就是一个砂带机式样。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构想,并没有实施过,个人认为,有一个圆筒用台钻改的话,后面电机可以调节刚好适合松紧,两圆筒平行度角度细微调整也可以实现,因电机是四个罗丝固定。

注明,转载图只为说明两个圆筒运转砂布的原理,并不是让大家仿制这个机器。写的不清楚请原谅。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网友:
这种也有卖

楼主:
楼上的这款好哦,是不是角磨机加了一个支架后,变成砂带机了??

但是这种小砂带有卖吗??

网友:
我得留个记号 这么好的参考可不能忘了

网友:
砂带可以定做的,尺寸+目数都可定,最高目数好像只能到1K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最高的是3000#的,3M的砂带~好像最高的是5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