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ds90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05):
里面有一项参数范围不对,还有两项说明书里面没有,请知道的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SG1和SG2是设置左右追踪的

网友:
 我又想了半天,理解是SG1和SG2是设置左右追踪的,进入SG1或SG2,按加减能够加减左右追踪的数值。
不知道这个说明够不够准确?

网友A:
数值小是减小追踪,但太小就有点锁不住尾,尾巴慢摆,已是没有拿到多久,还在慢慢的试,和MINI ONE 750之类的比较还是有差距,但比MINI ONE好设置,可以通电的时候设置,我现在是用在250上,不好调,对震动相当的敏感,250的金鱼尾就是难调,郁闷呀,看用在450上如何,还没试,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感谢ls,我记得刚刚是把两个参素极值都试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区别。
没用过mini one,和750比较,应该能比一下。
我用飞越325试验的,感度上到95开始追尾,现在用85,感觉不错。
可能250本来尾巴就难调,我测试机是有点震动的,至少脚架能看出一点,不过我底板是坏的,脚架用四个扎带固定的。

网友B:
楼上的,你把450叫325,那么250应该叫205啊

网友(2011-06-30):
我靠,ls的挖坟,进来发现是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