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A电调实际运行时多少A?

楼主(2010-07-05):
好盈电调上面标的电流参数如果是40A,在实际玩的时候一般配多大的飞机,实际运行是多少A呢 ?
我这边实际测的别个40A的电调飞机的,在40A的情况下连续运行,几分钟就保护了,
在线等答 案 谢谢!!

网友A:
看不同厂家生产的,有些实际会大一点,有些实际会小一点~没准的
一般贵的质量好点,能持续时间长点,便宜的就看运气了,这个没有准数的
一般比较好的电调,都可以短时间超过指定功率,像我的ZTW,可以到48-50A 10秒以内,持续38-40A左右只要通风良好也没任何问题
关键装机还是要主翼电调散热,如果散热环境不好,就要换大点的电调

楼主:
谢谢了 ~~终于等到个答 案:loveliness:

网友B:
如果电调不被吹风,在地面静止状态连续工作额定电流可以吗?

网友C:
加一个小风扇,就算风量很少,也会比不用风扇好很多

网友D:
电调吹风是必须的,不然装散热片干嘛?

网友E:
尽量想办法靠飞机本身的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