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决定清洁空调~已成功完成清洗~

楼主(2010-07-05):
首要的问题是,外壳不知道从哪下手...我想把外壳拆下来..好好清洗...其次,绿色的小长条不知道叫什么..来请教下大家...为了防止跑题...上小螺丝刀一把..哈哈哈

最新的进度:

请大家帮我想想....

这个部分锈蚀严重...能不能上黄油覆盖??

黄油已经上了.呵呵
另外一个问题:这两根黄绿相间的是不是地线?为什么有两根?我加黄油了.黄油夹在它们中间,虽然拧紧了
会不会接触不良....

特别鸣谢:

半路出家
WSX111
失地农民

以及的有支持本贴,喜欢本贴的朋友...

网友:
绿色的条条是纸介滤清器,不可以用水洗,丢了算了!

网友:
把导风板(绿色)拨开,看红色的地方应该有螺丝的,拆下,把外壳往上翻就可以下来,(上面是卡子,慢点拌)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
不用拆~直接拿喷壶喷蒸发器。。。慢慢喷,水会顺着排水管流走的。过滤网清洗下就OK了。必要时加点洗洁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太神了...果然有螺丝...

网友:
有车用空调的喷剂,直接喷铝翅片上就可以,喷点后等乳化,然后在多喷点水,就顺着排水管咯、流走了!注意一下别喷太多,堵了排水管!一点一点的清理!

黑色的滤网就是纱窗,用水清洗,可以适当用点洗涤灵

绿的是茶精之类的滤网,纯水冲洗,别用洗涤剂,按说定期要更换的!会失效

楼主:
在半路出家的指点下,顺利拆开外壳...

接下来..想拆下里面的导风转轮出来清洗...

网友:
建议你不要动风轮

万一装不好会增加噪音的!

免拆清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我还是决定拆出来清洗 ...反正我这里是马路边,,晚上很吵很吵...
再加点噪声也不算什么....呵呵

请问图中绿色的长条叫什么...好像是让空气有清新味道的...不知道是不是?

想买一些回来更换...不知道叫什么...哪位知道..麻烦告诉我...

网友:
我的办法:准备一刷油漆的干净长毛刷,及一电吹风等的吹风机。室内机的面板打开往上掀,上面有一左一右各有一个支点,把其中一个支点往外推,并把面板往上推拆下面板,洗干净,晾干。下部出风口的导流板也可以拆下,先拆下中间的支点,然后把导流板往中间弯,先拆下一边,再拆下导流板,洗洗更干净,里面的小的黑色或灰色的小导流片也可以拆下的。开机,开高风不制冷,吹干蒸发器,用毛刷和吹风顺蒸发器的纹理清洁蒸发器,注意:一定要顺着纹理。打开空调,调到高风(不制冷),把毛刷伸到灌流叶片上,把叶片打干净,小心手指!!!!关断电源,湿布顺纹理擦干净蒸发器,伸到出风口,把能擦的地方都擦干净,重新装后,搞定。用喷壶洗蒸发器也是好办法。我还试过用压缩空气,效果也好。不用拆螺丝的。我以前也拆过螺丝,整个室内机差不多都拆开了,也不好洗,装回去还不好装,容易有错位,损坏接水的泡沫,或导致位置不对,漏水。我觉得今年的新方法也不错,我家的美的,海尔都是这样洗的。

楼主:
目前遇到问题是..想把风轮拆下来..可能先要拆开毛线管...

可是毛线管又是直接跟外机用铜管相连....

军师帮我分析下...从哪动手...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哥们不是清洗空调 ,这哥们是在拆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可以这么理解..呵呵

网友:
就这工程,你买一个新的算了。

楼主:
目前的进度...总体来说比较顺利
外壳在阳台晒太阳..先不打扰它!

看到电机了..拍几张给大家看看

表扬一下我这台空调...应该服役有六七年了,虽说制冷能力有所减弱

但还是可以确保我安然度过这个超级火热的夏天..哈.到目前为止..没加过雪种

也没有维修过...当时大促销...999买来的.呵呵

楼主:
目前预到的问题是,这个轴连器上的螺丝,死活拧不开!!

要是有一瓶WD40在我身边就好了!!实在不行,赐我一并衣车油也行..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加了点并能润滑油在上面..不抱太大希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才看到.不好意思...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现在的知道.呵呵

楼主:
我决定给那颗螺丝点时间!!

先吃中午饭..下午看看有没有情况...

网友:
不把上面的蒸发器拆下风轮是非常难以拆下更换,要想拆蒸发器就要把内机整个拆下,要想把内机拆下就先把制冷剂收回到外机。。。。。。。。。。。。。。一步步太多,关系到很多专业的知识。
    不拆蒸发器拆风轮也可以只能暴力点,把固定蒸发器的所有螺丝,暗扣打开,接下来就是暴力扒开蒸发器。
    建议你不要拆风轮,这风轮在拆的过程中不小心要损坏风叶。
    本人是专业的,曾经在美的供过职,万一损坏风轮外面极少有这种配件,要找厂家售后才有,这个螺丝能拆的,你的螺丝刀太小,换把大的。不是这个行业的没接触过的可能到时候你就连外壳都装不回去,上面没螺丝是暗扣。
   别整了,用喷壶喷喷、牙刷刷刷算了。

网友:
哥们..你太神了,让我看到了空调的内部。
没说的,我也回去拆去

网友:
别光想着室内机,室外机也要洗洗更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建议...我有心理准备,呵呵

感觉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那螺丝!

感觉稍微把蒸发器左侧拉一下..风轮应该可以从左边推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外机就没办法了..要高空作业哪

再说了..外机也没什么好清洁的..就一个风机和一些电子元器件...

网友:
电机拆下来D个台钻啥的,或小车床

网友:
我刚买了一罐空调消毒剂.
一罐可消毒两部空调室内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这个部位生锈比较严重,我能上润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力气的..估计跟风扇的差不多

楼主: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降临!!

俗话说: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也许对我来说是个例外~~

这颗倒霉的螺丝最终还是栽在了我的手里.哈哈哈~

网友:
是变频的吗?拆变频器也能卖一百块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买这台空调的时候.变频的概念还没有被炒起,呵呵

网友:
这哥们看来没事干了,我看你等会咋个装好
接水盘本就不用取下来的,把你买的那罐清洗剂喷在翅片上,等一会开制冷就可以了,很方便的,搞这么麻烦

楼主:
请大家帮我想想....

这个部分锈蚀严重...能不能上黄油覆盖??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沿路撤回就行...感觉没难度可言...

那瓶东西不是我买的...是网友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了你的东西 ...我猛然发觉..我拆空调搞清洁..是个笨办法..呵呵

网友:
绣就绣了吧,那个又不能更换的,只要不去搬,不会影响其他的

网友J:
这样吧,先用小平口把大的锈迹铲掉,不要铲在铜管上,铜管很薄的,再用你的清洗剂喷上面,那个有弱腐蚀性的,最后多用水冲洗,每次季节完后,多开通风干燥一下,一般不会锈蚀

楼主:
决定上润滑油

防止继续生锈

后两张是空调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吧,先用小平口把大的锈迹铲掉,不要铲在铜管上,铜管很薄的,再用你的清洗剂喷上面,那个有弱腐蚀性的,最后多用水冲洗,每次季节完后,多开通风干燥一下,一般不会锈蚀

开制热没事,夏天开制冷,冷凝肯定会积水,还是要生锈的,所以没办法的只有等他慢慢锈蚀完。。
否则厂家新空调怎么开卖啊。。

楼主:
继续沿路撤回...

楼主:
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部位生锈比较严重,我能上润滑吗??

这个牌子质量可真差 ,看样子比美的的好拆了很多,搞点油上去估计意义不太,制冷时会有水,油会自然流走。烂光了再用铜丝固定 。

网友:
顶一下这种实用贴!

回头也把家里空调洗一遍,家里人会更支持diy一点

网友:
LZ想学修空调,清洁不用这么麻烦29楼正解。清洁室外更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根据我的观察..制冷时..油会像猪油一样凝固...哈

楼主:
回复 网友K:

空调有什么好学的呀..我不想学修空调...修空调唯一的技术难点在于电子方面的知识

室外机感觉没什么好清洁的呀.呵呵

网友:
估计楼主的空调会在制热的时候 黄油化了堵住水管 到夏天就得再拆了

网友:
搞点高温的,制热不怕

网友L:
大热天的,不要折坏了,要折也要在天气凉了再折啊工,

网友:
不错啊,期待楼主清洗室外机。。。

楼主:
回复 网友M:

单冷的

网友:
想看室外机

楼主:
不打算清洗室外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热天的,不要折坏了,要折也要在天气凉了再折啊工,

将黄油清干净吧,无事于补的,而且空调工作时门窗紧闭,满屋的油味你受得了?倒是建议你将室外的冷凝器清洗一下,这样散热效率高一些,也可省些电费。
绿色小长条过滤网一般是活性炭、氧化钛等吸附、裂解异味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只是厂家的促销噱头而已,不必刻意更换,清洗即可。

网友:
楼主应该清洗室外机,室外机灰尘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