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KT E330能用3S 2200mah电池吗

楼主(2010-07-05):
自己动手做了一架KT E330,展翼1米,配XXD2212 KV1400 浆8060,主要是电池能不能用3S 2200mah的,这样能不能飞,能不能吊机,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回复兄弟,3S 2200ma电池上KT有些重了,得飞得特别的快,才能飞起来,吊机和飞行肯定是没问题的,只要你电机稍大就行,2212大了些,2208正好,用1047的电动桨。

如果不用3S 2200ma电池,推荐用850~1300ma的 3S电池,上2208电机,也会有很好的动力表现,如果不想太暴力,可以用2S 1500ma的电池,2208电机,1047桨或者1147的桨,飘着飞,也很爽,希望对你有帮助,呵呵!

楼主:
tokyloky 朋友我的QQ  262943900   希望加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兄弟,3S 2200ma电池上KT有些重了,得飞得特别的快,才能飞起来,吊机和飞行肯定是没问题的,只要你电机稍大就行,2212大了些,2208正好,用1047的电动桨。

如果不用3S 2200ma电池,推荐用850~1300ma的 3S电池 ...

说得很好

楼主:
用2208电机 应该用多大kv的

网友:
1000kv左右就可以,高了电调热得厉害,想要上大螺距的桨,可以减小桨的直径,然后上800-900kv左右的电机,低速性能超好!

网友:
再给你一个配置,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方案,呵呵,手上有小容量的11.1V电池,容量在1000-1500ma的都有,这个时候上小桨,9*5或者10*4.7的桨,这算是一个配置,另外我手上还有7.4V 1800ma的电池,这个时候上11*4.7的桨,慢飞,这样手上的两种电池都可以使用,你买两个螺旋桨保护器,把不同方案的桨都装好,换电池时,换上相应的保护器和螺旋桨套装即可,实现不同电池情况下的电池和桨的快换,达到手上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的,飞得也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