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个东东如何利用吗?

楼主(2010-07-05):
搜了下好像是安装服务器用的导规,是台湾产的,是分二段拉长的,

网友:
也喜歡555

网友A:
这东西你安装在你家柜子上或者墙上,然后中间装个板子或者直接安装在你要装的机器的两侧就能用了啊~~

不过伸缩导轨称重不是很高,别放太重的东西:)

网友:
40kg 没问题

网友:
像是抽屉导轨。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搞个键盘抽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你安装在你家柜子上或者墙上,然后中间装个板子或者直接安装在你要装的机器的两侧就能用了啊~~

不过伸缩导轨称重不是很高,别放太重的东西:)
晴阳帮他架个台子.无线连通魔道..
哦.哦..酸梅汤..:loveliness:

网友:
这种导轨用到家具上那是相当好!!
我这边二手市场上有卖,叫卖小的10元,大的20元,尺寸不合适就没买。

网友:
键盘抽屉
一模一样的,可家具用的不耐用

网友:
固定翼的可变机翼,单通道 电机控制,升空后机翼全开,可惜就是重了。

楼主:
单个净重2.3KG,

长度约80CM,全部伸出后长度增加约一倍,

网友:
怎么没人用来D个雕刻机,不是有用抽屉滑轨的吗?这个更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