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制作一条船需要具备什么

楼主(2010-07-05):
我想制作一条小电船 38厘米左右 有图纸了 买了几块ABS板 想问下各位需要买什么材料 我是新手,希望能得到帮助。
ABS板几块 吸水舵 压浪板 水刀 遥控套装 硬传动轴 连轴器 浆
舵机
1个 胶水 风琴
电机
电调
电池
怎么选择?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用什么低KV电机还是高KV好 大浆好还是小浆好?

网友A:
钱,时间,耐心

网友B:
慢慢学。要经历船起滑后。烧电调。换螺旋桨。调试无数次后才成功。

网友C:
上外转无刷,50A电调,现在的电池放电能力高了,电机kv值高点也无妨

网友D:
最最关键就是新手装硬轴一定要用万向节

网友E:
2212外转电机KV1400用多大电调?

网友F:
35A就够了

网友G:
最好是电机KV值稍微大点吧...38CM的船仓没有多大空间...电池放不了太多的...A123更是别想了!2200的锂电凑合能放进去

网友H:
只做一条船......需要.......好多好多钱 HO HO

网友I:
还要有发射接收装置

网友J:
我目前最深刻的体会,需要极大的耐心;耐心包括对船的制作和调试,但更多的耐心是要在这里潜水翻帖子来学习知识